单片机显示程序是用数码管显示想换成1602程序不知道怎么改啊。。。。

楼主:
程序是自动停车收费系统的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n,z,shou_fei;
char shi,fen,miao;
sbit P1_0=P1^0;  //进车门红灯
sbit P1_1=P1^1;  //进车门绿灯
sbit P1_2=P1^2;  //出车门指示灯
sbit P1_3=P1^3;  //进车检测位
sbit P1_4=P1^4;  //出车检测位
sbit P0_1=P0^1;  //收费控制位
sbit P0_2=P0^2;  //"+"
sbit P0_3=P0^3;  //"-"
sbit P0_4=P0^4;  //时控制位
sbit P0_5=P0^5;  //分控制位
sbit P0_6=P0^6;  //秒控制位
sbit P0_7=P0^7;  //功能选择控制位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j)
{uint a,b;
for(a=0;a
{
for(b=0;b<1000;b++)
tingche();
}
}
/******************按键函数******************/
anjian()
{if(P0_4==0)       //时调整
{while(1)
  {shijian();
   if(P0_2==0)
   {while(P0_2==0)
    shijian();
    shi++;
    if(shi==24)shi=0;
   }
  if(P0_3==0)
   {while(P0_3==0)
    shijian();
    shi--;
    if(shi<0)shi=23;
   }
  if(P0_1==0)
   {while(P0_1==0)
    shijian();
    break;
   }
  }
}
if(P0_5==0)         //分调整
{while(1)
{shijian();
  if(P0_2==0)
   {while(P0_2==0)
    shijian();
    fen++;
    if(fen==60)fen=0;
   }
  if(P0_3==0)
   {while(P0_3==0)
    shijian();
    fen--;
    if(fen<0)fen=59;
   }
  if(P0_1==0)
  {while(P0_1==0)
   shijian();
   break;
   }
  }
}
if(P0_6==0)         //秒调整
{while(1)
{shijian();
  if(P0_2==0)
   {while(P0_2==0)
    shijian();
    miao++;
    if(miao==60)miao=0;
   }
  if(P0_3==0)
   {while(P0_3==0)
    shijian();
    miao--;
    if(miao<0)miao=59;
   }
  if(P0_1==0)
  {while(P0_1==0)
   shijian();
   break;
   }
  }
}
}
/*****************时间显示函数***************/
shijian()
{ P2=miao%10+0x00+0x80;              //显示秒的个位
  P2=miao/10+0x10+0x80;              //显示秒的十位
  P2=fen%10+0x20;                    //显示分的个位
  P2=fen/10+0x30+0x80;               //显示分的个位
  P2=shi%10+0x40;                    //显示时的个位
  P2=shi/10+0x50+0x80;               //显示时的个位
}
/*****************停车显示函数***************/
tingche()
{
P2=shou_fei/10+0x50+0x80;delay(5);    //显示收费金额的十位
P2=shou_fei%10+0x40;                //显示收费金额的个位
P2=z/10+0x30+0x80;                  //显示停车总数的十位
P2=z%10+0x20;                       //显示停车总数的个位
P2=(4-n)/10+0x10+0x80;              //显示空车位数的十位
P2=(4-n)%10+0x00;                   //显示空车位数的个位
}
/******************检测函数******************/
void jiance()
{if(n<4)
{
if(P1_3==0)
{
while(P1_3==0)
tingche();
P1_1=0;
n++;
z++;
delay1ms(10);
P1_1=1;
}
}
else P1_0=0;
if(P1_4==0)
{
while(P1_4==0)
tingche();
P1_2=0;
n--;
if(n<0)n=0;
delay1ms(10);
P1_2=1;
}
if(P0_1==0)
{while(1)
{tingche();
  if(P0_2==0)
   {while(P0_2==0)
    tingche();
    shou_fei++;
    if(shou_fei==100)shou_fei=0;
   }
  if(P0_3==0)
   {while(P0_3==0)
    tingche();
    shou_fei--;
    if(shou_fei<0)shou_fei=99;
   }
  if(P0_5==0)
  {while(P0_5==0)
   tingche();
   break;
   }
  }
}
}
/****************时钟中断程序***************/
void t0() interrupt 1
{uint i;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
if(i==20)
{i=0;
miao++;
}
if(miao==60)
{
miao=0;
fen++;
}
if(fen==60)
{
fen=0;
shi++;
}
if(shi==24)
shi=0;
}
/******************主函数******************/
void main()
{shou_fei=20;    //初始的收费值为20
n=0;            //车位初始值为0
z=0;            //停车总数的初始值为0
TMOD=0x01;     //工作方式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shi=12;           //初始值
fen=30;
miao=00;
TR0=1;
ET0=1;
EA=1;
while(1)
{
P0=P1=0xff;        //P1口置高电平
if(P0_7==0)
jiance();          //开始检测进出口的汽车
tingche();
}
if(P0_7==1)
{anjian();
shijian();
}
}
}

网友:
把显示函数换了就行了呗

网友:
实在不知道可以移植别人写好的1602的代码,只需要知道输入参数是什么就可以了,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