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按键输入,中断和1602显示的问题

楼主:
最近用16F873A做了一个小控制器,有4路模拟量输入、4个按键输入、6个LED输出、2个控制输出和1602显示。
       主要实现以下功能:系统上电1602显示3分钟就关掉背光(复用了PGD管脚),在1602背光不亮的情况下,长按BUTTON1(不低于5s)1602背光点亮,并显示其中1路模拟量的数据,再次按BUTTON1进入菜单栏,BUTTON2、BUTTON3能够对一些参数值进行加、减修改,BUTTON4是确认键。
       今天刚发现AD模块不能设置AN0--AN3为模拟量输入、AN4(1602 RW控制位)为数字量输入/输出,只能全部设置为模拟量输入,4路转换结束后再对1602进行操作,这样做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打算采用中断的方式处理按键输入,可是不知道中断处理程序如何写,写什么内容。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来实现上述功能,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多参考学习板自带的例程,还有pic官网提供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