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时钟频率的问题

楼主: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的是atmega128最小系统板,每次我编好一个程序,然后用Programmers Notepad [WinAVR] 调试,用makefile选择F_CPU频率,有时候选择8M,有时候选择1M,程序调试好后用AVR Studio 4 下载到单片机都可以运行。我想问一下,用makefile软件选择F_CPU是不是改变的单片机的熔丝位啊???如果是,那为什么单片机没有锁死;如果不是,那改变的是什么频率,什么时候需要改变单片机的熔丝位,该怎么设置?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只有时间相关性的代码才会跟时钟频率有关,如果你没有用到自然观察不到影响。

网友:
补充

谢谢楼上这位前辈!我编写的程序里用到了延时函数,是不是与时间相关呢???

网友:
延时函数本身与时钟频率有关,但是否会影响到系统的运行表现则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看你的延时函数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