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ADuCM360】ADuCM360头文件定义特点

楼主:
ADuCM360头文件,在IAR安装目录下的 .\\inc\AnalogDevices里,

里面的定义,占用内容最多的是寄存器的位定义,如:

/* ADCCON[ADCEN] - Enable Bit */
#define ADCCON_ADCEN_MSK               (0x1   << 19 )
#define ADCCON_ADCEN                   (0x1   << 19 )
#define ADCCON_ADCEN_DIS               (0x0   << 19 ) /* DIS                      */
#define ADCCON_ADCEN_EN                (0x1   << 19 ) /* EN                       */

它是对某一寄存器的某一位进行定义,以方便程序中使用。

还有定义寄存器的结构体,如:
typedef struct {                            /*!< pCLKCTL Structure                  */
  __IO uint16_t  CLKCON0;                   /*!< System clocking architecture control register */
  __I  uint16_t  RESERVED0;
  __IO uint16_t  CLKCON1;                   /*!< System Clocks Control Register 1      */
  __I  uint16_t  RESERVED1[19];
  __IO uint16_t  CLKDIS;                    /*!< System Clocks Control Register 1      */
  __I  uint16_t  RESERVED2[497];
  __IO uint8_t   XOSCCON;                   /*!< Crystal Oscillator control            */
  __I  uint8_t   RESERVED3[51];
  __IO uint16_t  CLKSYSDIV;                 /*!< Sys Clock div2 Register               */
} CLKCTL_TypeDef;

在对寄存器的操作时,可以更符合C语言特点。

文件中,还提供了传统的对寄存器的直接操作时的定义,如:
#define          CLKCON0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int *) 0x40002000)
#define          CLKCON1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int *) 0x40002004)
#define          CLKDIS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int *) 0x4000202C)
#define          XOSC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40002410)
#define          CLKSYSDIV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int *) 0x40002444)
对于这样的定义,可以直接使用寄存器,如:
CLKCON0      =  0x01;

文件中为了兼顾不用的使用习惯,又不产生冲突,就使用了关键字
__NO_MMR_STRUCTS__

来对不同定义作切换。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所好,以选择是还定义“__NO_MMR_STRUCTS__” 关键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热心的冬天大哥,顶起来!

网友:
要学官方的编程特点,首先要掌握它的头文件的编制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