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的usci_b0 spi模式问题

楼主:
主要用到了launchpad msp430g2553的硬件spi与nrf24l01通信,已经用了usci_A0的串口通讯,现在用usci_B0的spi与nrf24l01通信,用io模拟可以通讯返回正确的status值,但是用usci_b0的spi模式,返回的值不正确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char SPI_RW(char data)
{
  UCB0TXBUF=data;
  while(!(IFG2 & UCB0TXIFG));//发送完成?发送缓存空置1
  //data1=U0RXBUF;
  while(!(IFG2 & UCB0RXIFG));//接收完成?接收缓存有数据置1
  return(UCB0RXBUF);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char SPI_Read(char reg)
{
        char reg_val;
        RF24L01_CSN_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RF24L01_CSN_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这个是usci_b0的初始设置:
//===========SPI设置=============//
  UCB0CTL1 |= UCSWRST;
  UCB0CTL0 |= UCCKPL + UCMSB + UCMST + UCSYNC + UCMODE_0;  // 3-pin, 8-bit SPI master
  UCB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B0BR0 |= 0x02;                          // /2
  UCB0BR1 = 0;                              //

  UCB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网友:
SPI_RW()函数不是应该先判断,再往发送缓冲里写吗,改一下这个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是判断什么?判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while(!(IFG2 & UCB0TXIFG));
UCB0TXBUF=dat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喔,是判断发送缓存器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还是不行啊!!!

网友:
你好  请问你调试出来没啊?我是卡在了while(!(IFG2 & UCB0RXIFG));//接收完成?接收缓存有数据置1   不知道为啥啊,我的扣扣34555162   希望能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应该是判断什么?判忙?

应该先判断是否有正在发送的事件  然后再写数据

网友:
你有没有MSP430G2553的硬件SPI的NRF的程序,有点话给我发个,谢谢了。386176447@qq.com

网友:
我的也是啊,什么问题啊?怎么读出来的数一直是0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