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的source routing

楼主:
项目中有需求concentrator和route都要相互通讯。

我看了z-stack developer guide的关于mto的说明,其中关于source routing很纠结。MTO适合那种感应器的网络,每次都是router发起,然后concentrator回应。但是实际项目中需要concertrator主动的要控制router。

纠结一:
Many-To-One的有个参数是关于concentrator是否有内存限制。这个内存限制是否就是source route entries?
我选择的CONCENTRATOR_ROUTE_CACHE=false。这样貌似每次都会发送route record command,
我能不能把MAX_RTG_SRC_ENTRIES设置成1,不使用source routing而使用正常的routing?

纠结二:
source route entries有个过期时间SRC_RTG_EXPIRY_TIME。这个时间能不能不过期?因为concertrator主动向router发数据source routing很有可能是过期了的。

谁用过source routing请教一下。

网友:
有没有谁有ti的协议栈源代码呀?搞不清楚底层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纠结一:
Many-To-One的有个参数是关于concentrator是否有内存限制。这个内存限制是否就是source route entries?
是这个意思
我选择的CONCENTRATOR_ROUTE_CACHE=false。这样貌似每次都会发送route record command,
因为你选择了 false,所以每次都会触发route record,如果你选择了true, 则只会发送一次route record。当该域为1时,concentrator收到route record后会将route record中记录的中继节点都存在souce route table中,下次要向该路由器发消息时直接查看source route table表,若有该路由器则直接沿这个路径发回去,不会再去发送普通路由的route request,route reply的广播
我能不能把MAX_RTG_SRC_ENTRIES设置成1,不使用source routing而使用正常的routing?
可以的,当你正常使用Source routing时,普通路由也是开启的,在你source route表中找不到对应的地址时,就会沿正常AODV的路由模式进行。

纠结二:
source route entries有个过期时间SRC_RTG_EXPIRY_TIME。这个时间能不能不过期?因为concertrator主动向router发数据source routing很有可能是过期了的。
因为source route表大小有限,且该表较大,因为可能中间的跳数较多,中间地址都存在里面了,所以设了个过期时间。一般这种应用都会定时向concentator上报数据,下次上报时就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