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信号发生器频率可调问题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信号发生器波形频率可调范围为1HZ-500KHZ,请问一下这用51或者52系列可以实现吗?怎么实现?虽然有点水的问题,但是还是希望能回答

网友:
用单片机本身只能产生方波,如果要产生正弦、三角、锯齿之类的其它波形需要外部资源配合,特别是频率较高时。合适的方案是使用波形发生器IC,用单片机去控制而非用单片机直接发生信号,这方面的芯片不少,不妨留意一下ADI实验室电路,去该栏目翻翻老帖吧,有直接性的方案,2011年EEWorld举办的ADI实验室电路DIY大赛也有基于信号发生器的获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