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定时器

楼主:
我刚刚接触MSP430,关于定时器A和定时器B是指一个定时器还是指一种定时器,定时器A0、A1、A2有什么区别

网友:
定时器A和定时器B是指一个定时器还是指一种定时器
大概是指两种定时器吧,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定时器至少好像有ABCD几种类型,不同类型性能功能有些差别,一般来说D类型最高

A0、A1、A2那就应该是指三个A类型的定时器

我没看5529的手册,不一定正确,你可以对照手册核对一下

网友:
A、B各一个类型,编号表示存在多个外设。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这里还是有热心的网友帮助你解答问题的,找到你的答案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找到了。3Q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有啥问题就在这里与我们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