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11内部IIC给跪了!求帮助啊。

楼主:
使用1611内部的IIC模块读取ADS1100,读回的数据不对.
调了好久了,也看了好久IIC,1100的文档,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求帮助啊

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MasterClock_XT2(8000000);
    _DINT();

     //内部DA输出;
      VerefDac12Init();
      DacSetVolate(1.5);

      I2C_Init();//IIC初始化;
      I2C_TxStr(0x90,0x8c);//写配置;1100内部寄存器配置

    _EINT();
    for(;;)
    {
            I2C_RxStr(0x8c);//1100内部寄存器再次配置;
    }

}
void I2C_Init(void)
{
   P3SEL |= 0x0a; //Assign I2C pins to module
   P3DIR &= ~0x0A;//确保IIC总线的初始化

   U0CTL |= I2C + SYNC; //Switch USART0 to I2C mode
   U0CTL &= ~I2CEN; //Recommended I2C init procedure

    I2CTCTL |= I2CSSEL_2 ;//+ I2CWORD; //SMCLK ,8m
   I2CPSC = 79;
     I2CSCLH = 0x03; //High period of SCL
   I2CSCLL = 0x03; //Low period of SCL
     U0CTL |= MST;   // Master
    I2CSA= (0x90>>1);//直接初始化从机地址;

  U0CTL |= I2CEN;// Enable I2C

}

//I2C发送一字节数据
void I2C_TxByte(unsigned char cdata)
{
  while(!(I2CIFG & TXRDYIFG));//等待发送准备好信号 准备好写了, TXRDYIFG 置位;
  I2CDRB = cdata;//发送1字节数据
}

//I2C接收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I2C_RxByte(void)
{
  while(!(I2CIFG & RXRDYIFG));//等待接收准备好信号  准备好读了, XRDYIFG 置位;
  return(I2CDRB);//返回接受到的数据
}

void I2C_TxStr(unsigned char SubAddr,unsigned char SetAddr) //I2C_TxStr(0x90)
{
  while(I2CTCTL & I2CSTP); // 等待发送停止;发送停止时自动清零;To prevent Arbitration Lost  (防止失去仲裁)

  I2CNDAT = 2;  // 在启动STT后不能轻易改变;发送两个字节后停止;0x90.0x8c.

   I2CTCTL |= I2CTRX; //发送模式
  I2CTCTL |= I2CSTT + I2CSTP;

  I2C_TxByte(SubAddr);//子地址,0x90写操作;
  I2C_TxByte(SetAddr); //配置1100内部寄存器
}
   void I2C_RxStr(unsigned char SlaverAddr,unsigned char SubAddr,unsigned char SetAddr)
{
   unsigned char i;

   while (I2CDCTL & I2CBUSY);

    I2CNDAT = 1;      // Transmit one byte

    U0CTL |= MST;//改动这句话对输出值影响很大;

   //不清会死在读的那里
   I2CIFG &= ~TXRDYIFG;  //清除发送准备好标志位  ;
   I2CIFG &= ~ARDYIFG;   // clear Access ready interrupt flag

   I2CTCTL |= I2CTRX;    //发送模式;
   I2CTCTL &= ~I2CSTP;   //清除I2C停止操作位

   I2CTCTL |= I2CSTT;    //启动发送   这里不能写成I2CTCTL |= I2CSTT + I2CSTP;,否则读不出来,不知为什么
   I2C_TxByte(SetAddr);  //0x80,再次配置一下寄存器,如果这里写0x91,出来的数据与之前不同,但也是不对的
   while (!(I2CIFG & ARDYIFG));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I2CNDAT = 2;           // recive two byte

    //接受数据;
    I2CTCTL &= ~I2CTRX;   //清除发送位,切换到接受模式

    I2CIFG &= ~ARDYIFG;   // clear Access ready interrupt flag

    I2CTCTL |= I2CSTT + I2CSTP;//In master mode, transmit and receive operation is controlled with the
       for(i = 0;i<2;i++)
       {
            str=I2C_RxByte();//ADS1100 16位,分两次接收
        }
      ADS1100Get = (str[1]<<8)+str[0];//(str<<8);// + str;
      ADS1100Val = (ADS1100Get/65535.0)*5.0;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调试这个,在发送读的时候第一次发送1个地址字节的I2CTCTL是不能加I2CSTP的,你看通讯协议就知道了,加了的话就表示完整的发送一个字节,这与你操作目的不符的。
我目前可以发送一些数据,但是读回来的不对,而且发送的BCD码转换也不知道正确与否,有时间多交流下看看,我Q356926245

网友:
没有太仔细看,后面那句for语句   str=I2C_RxByte();//ADS1100 16位,分两次接收
是不是要改成s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