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块手机的主板

楼主:
HTC ONE的主板

有意思的在主板背面,几乎全部是覆铜,也看不到过孔。
正面的密度来看,板子上打的都是盲孔和埋孔了。

裸铜据拆解介绍是散热,还有铜箔已经被拆下来了。裸铜看起来是根据芯片的贴装位置来放置的。

网友:
这种手机电路板至少是4层板,肯定是有埋孔和的盲孔。

网友:
这个碉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器件都在一面,焊接比较好,但是板面积就上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占用了一层可以贴元件的面。

网友:
HTC ONE 这么快就被拆解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是你自己的手机拆下来了吧,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不会,这是HTC ONE ,拆自己的太奢侈。

网友:
楼主哪里来的机器?

网友:
这个是多层的盲埋孔板,看元件的密度层数不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至少6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