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问个G2系列ADC的参考电源问题

楼主:
关于ADC10CTL0,,手册中有这样一段

SREFx Bits 15-13 Select reference.
000 VR+ = VCC and VR- = VSS
001 VR+ = VREF+ and VR- = VSS
010 VR+ = VeREF+ and VR- = VSS. Devices with VeREF+ only.
011 VR+ = Buffered VeREF+ and VR- = VSS. Devices with VeREF+ pin only.
100 VR+ = VCC and VR- = VREF-/ VeREF-. Devices with VeREF- pin only.
101 VR+ = VREF+ and VR- = VREF-/ VeREF-. Devices with VeREF+/- pins only.
110 VR+ = VeREF+ and VR- = VREF-/ VeREF-. Devices with VeREF+/- pins only.
111 VR+ = Buffered VeREF+ and VR- = VREF-/ VeREF-. Devices with VeREF+/- pins only.

VR+ = VeREF+,指的是使用外部参考吗?
Devices with VeREF+/- pins only.,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VR+ = VeREF+,指的是使用外部参考吗?
好像是的

Devices with VeREF+/- pins only.,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对照手册中的ADC介绍中的原理大框图来理解吧
是不是因为输入或者输出参考电压和ADC的测量通道A0~A15引脚中有共用?

网友:
VR+ = VeREF+,从用户指南里给出的原理框图来看,指的就是外部参考电压输入;
Devices with VeREF+/- pins only.这句话对应SRFx=111,从原理框图里得知,外部参考负电压为VeREF-,正电压为VeREF+,所以这句话我认为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只有你所用的器件拥有外部VeREF+/-引脚的时候,SRFx=111才是有效的,否则没有效果。

网友:
还是楼上回答的应该对

没注意还是dontium的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在用G2553的片上10位ADC做一个数字电压表,但是精度只有0.1V,我使用的是内部的1.5V参考电压,请问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提高测量精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在用G2553的片上10位ADC做一个数字电压表,但是精度只有0.1V,我使用的是内部的1.5V参考电压,请问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提高测量精度呢?
好像这篇文章能有点参考意义?
http://www.ti.com/litv/pdf/slaa061

反正我在http://www.deyisupport.com/看到一个德州仪器的答题专家好像说他曾经根据RC充放电的原理使用IO口的比较器(看器件手册和指导手册,有关比较器的部分)得到很高进度的AD。你可以到http://www.deyisupport.com/去发帖问问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成功以后能不能把你的共享共享或者谈谈体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成功了的话,自然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给我发的这个应用报告描述的是如何通过定时器来进行电压和电流的测量,并没有提到使用ADC测量和如何提高测量精度,我再找找其他资料,谢谢您提供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要通过定时器才能提高精度吧?仅仅实际的ADC已经定死了理想才10bit。除非你缩小量程。
你去我说的那个德州社区msp430版块问问吧再比较比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内置ADC要使得电路简单一些,能减少外部器件的使用;
我去社区里问问;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提高ADC精度的方法,有一个过采样的好像挺不错的,但是我看了好久还是没有搞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参考sigma - delta ADC原理,加个比较器什么的,实现ADC功能。

也可以参考
来提高ADC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提供的资料,我去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