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大牛用灯泡控制马达的电流大小

楼主:
我的微信公共账号是 "电子设计思路", 微信号 eedesign, 每周发一到两个最好的设计电路,这几天明明放假,但是还有好多人关注,难道电工清明节都上班?

在汽车电路中,没有蒸汽,没有压缩机,怎样控制管子口的叶片的开和关呢?当然是用一个12V的直流马达。但没地方装开关,保持叶片闭合还要一个持久的力,这又需要一个单片机,太麻烦了。

网友:
匪夷所思,用灯泡控制马达。

网友:
这么好的思路无人能懂?

网友:
用白炽灯做限流的办法很常见,修过电视的人都该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周工还修过电视机?

网友B:
好想法,还可以考虑用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周工还修过电视机?

修过不少,主要在高中时期,当年(1980s中期)的彩电比现在的轿车还金贵,国产的质量又差,故障率很高,所以有机会经常修,而修电视既是一种很好的分析、理解模拟电路的学习过程又是不错的赚钱机会,上大学以后基本上没怎么修过了,去年年底把家里2006年就坏了的29寸CRT彩电修好了,算起来是毕业二十多年来修的第二台电视,而上高中时一个假期可是能修一二十台的,为了修电视,一只100瓦的白炽灯是常备“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想法,还可以考虑用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的功率可不足,而且曲线也不合适。

网友:
啧啧啧,老前辈,80年代就修电视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B
话说怎么EE还有发帖长度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B
话说怎么EE还有发帖长度限制

任何论坛肯定都有限制,但正常长度的帖子肯定不受影响,楼主遇到的问题怕是其他因素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貌似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能少于5的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貌似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能少于5的字

限制4个字节,2个汉字,嘿嘿 想着一个汉字没法表达意思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牛、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觉得有问题 可以再找技术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用,这样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 嘿嘿   有问题随时联系

网友:
原来是太短,俺还以为那网友要发表长篇大论呢……

网友:
4到0字节,应该是0到4字节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系统自带的提示,想让技术调整一下,不是很容易调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