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能进行msp430的软件仿真嘛?

楼主:
我没有开发板,请问能在CCS中进行msp430的软件仿真嘛?就像keil中调试51那样。
如果可以的话,如何设置呢?

网友:
貌似不行吧,我没有这样调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
我只有一块G2553的Launchpad,最低端的那种。那我如果要在高端点的430芯片上写程序,岂不是一定要再买一块开发板?

网友:
ccs没试过,iar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没有连接开发板的时候,就无法进行调试,4楼说IAR可以,你可以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