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08测量电压并显示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huju[]={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void  ys(uint a)
{
uint b,c;
for(b=0;b for(c=0;c<100;c++) ;
}

void  main()
{
uchar a;
uint b;
TMOD=0X02;
TH0=0X14;
TL0=0X00;
IE=0X82;
TR0=1;
if(P2_0==0)
{
   while(1)
  {P2_7=0;
   P2_7=1;
   P2_7=0;
while(P2_4==0) ;
         P2_6=1;
        a=P1;
        P2_6=0;
        b=a*5/255;
        P3=shuju[b/1] ;
        ys(20);
   } }
else
P3=shuju[8];
}

void  TO() interrupt   1
{
P2_5=~P2_5;
}
求分析,我现在只显示整数部分的电压!

网友:
分析什么呢!至少也得2个数码管吧啊!显示以为没啥用!

网友:
是啊,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个数码管 楼主只显示整数 因为电压小于5V 所以只需要一个数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他的意思,我是觉得5V以内显示只显示整数没用!

网友:
程序能工作么 a都没有赋值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