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测试文件,,求助啊各位大侠~~

楼主:
请问各位在ISE的测试文件中如何添加正玄输入信号啊?

网友:
1.利用exceL生成正弦表放在mif文件,用
程序从mif文件中读出数据,然后叠加成正
弦波。
2.把数据放在TXT文件中,用Testbench中
专门数据提取专门话法读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没看懂,不知道怎么实现,,我可以调用dds ip核产生正玄波形送给输入端口吗?

网友:
有口DS  iP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有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