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cos2程序编译过了,也下载到板子上,为什么灯不亮

楼主:
用一个多任务的流水灯程序做验证,很简单。为什么灯不亮。
UCOS的内核是在官网下载对应的
求解释

int main(void)
{
#if (OS_TASK_NAME_EN > 0)
    CPU_INT08U  err;
#endif

    BSP_IntDisAll();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OSInit();                                                   /* Initialize "uC/OS-II, The Real-Time Kernel"          */

    OSTaskCreateExt((void (*)(void *)) AppTaskStart,           /* Create the start task                                */
                    (void           *) 0,
                    (OS_STK         *)&AppTaskStartStk[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
                    (INT8U           )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INT16U          )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OS_STK         *)&AppTaskStartStk[0],
                    (INT32U          )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void           *) 0,
                    (INT16U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if (OS_TASK_NAME_EN > 0)
    OSTaskNameSet(APP_CFG_TASK_START_PRIO, "Start", &err);
#endif

    OSStart();                                                  /* Start multitasking (i.e. give control to uC/OS-II)   */

    return (1);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CPU_INT32U  cpu_clk_freq;
    CPU_INT32U  cnts;

   (void)p_arg;

    BSP_Init();                                                 /* Initialize BSP functions                             */
    CPU_Init();                                                 /* Initialize the uC/CPU services                       */

    cpu_clk_freq = BSP_CPU_ClkFreq();                           /* Determine SysTick reference freq.                    */
    cnts         = cpu_clk_freq                                 /* Determine nbr SysTick increments                     */
                 / (CPU_INT32U)OS_TICKS_PER_SEC;

    OS_CPU_SysTickInit(cnts);                                   /* Init uC/OS periodic time src (SysTick).              */

    Mem_Init();                                                 /* Initialize memory managment module                   */
    Math_Init();                                                /* Initialize mathematical module                       */

#if (OS_TASK_STAT_EN > 0)
    OSStatInit();                                               /* Determine CPU capacity                               */
#endif

    APP_TRACE_DBG(("\n\n\r"));
    APP_TRACE_INFO(("Creating Application Events...\n\r"));
    AppEventCreate();                                          /* Create Application Events                            */

    APP_TRACE_INFO(("Creating Application Tasks...\n\r"));
    AppTaskCreate();                                           /* Create application tasks                             */

        OSTaskCreate( Task0,                                                                                //任务1
                          (void          * ) 0,                                                        //不带参数
                          (OS_STK        * )&Task0Stk[128 - 1],                        //堆栈指针
                          (INT8U           ) 5                                                        //优先级
                         );

        OSTaskCreate( Task1,                                                                                //任务2
                          (void          * ) 0,                                                        //不带参数
                          (OS_STK        * )&Task1Stk[128 - 1],
                           (INT8U           ) 6                                                        //优先级
                         );

        for(;;)
        {

                BSP_LED_On(2);
        OSTimeDlyHMSM(0, 0, 0, 500);                            /* Delay for 100 milliseconds                           */

                BSP_LED_Off(2);
        OSTimeDlyHMSM(0, 0, 0, 500);                            /* Delay for 100 milliseconds                           */

        }

}

void Task0(void *p_arg)
{
        for(;;)
        {

                BSP_LED_On(3);
        OSTimeDlyHMSM(0, 0, 0, 100);                            /* Delay for 100 milliseconds                           */

                BSP_LED_Off(3);
        OSTimeDlyHMSM(0, 0, 0, 100);                            /* Delay for 100 milliseconds                           */

        }
}

void Task1(void *p_arg)
{
        for(;;)
        {

                BSP_LED_On(4);
        OSTimeDlyHMSM(0, 0, 0, 200);                            /* Delay for 100 milliseconds                           */

                BSP_LED_Off(4);
        OSTimeDlyHMSM(0, 0, 0, 200);                            /* Delay for 100 milliseconds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问问网友哈,看谁能帮你解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管理员大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 BSP_LED_On() 里边对 GPIO 的配置是否与板子实际相符。

网友:
不知道,帮着顶顶

网友:
延时时间弄长些看看。最好1s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查了很多次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让人纠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吧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bug了一下。应该是系统的板子之间的设置有问题,晕死。
           官网对应的内核编译下载以后竟然有问题 这让人如何是好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这样的东西,首先第一步就是排除硬件有没问题,如果是买的学习板子一般没问题,其实就是看看软件寄存器是否配置好了。还有像灯闪烁,最好延时1s左右,太短了看不到效果,人眼无法感觉。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哈  有了初步进展  正在一步一步debug  因为刚开始做这个  所以有点儿麻烦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搞定了 就是硬件配置的问题 刚开始初始化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控制LED的管脚并没有被正确的初始化 更改以后就OK了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