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楼主:
当前,高档汽车配件的改装日趋常态化,相应的定制需求日益旺盛,本文描述一款SUV车门处踏板自动控制器的设计,由于该控制器是直接由汽车蓄电池供电,所以系统的低功耗要求非常严,否则,如果汽车长期不发动的话,极有可能耗光蓄电池电量,导致汽车不能发动。 下面对该低功耗的踏板控制器设计及进行描述
一)接口定义
车身的左右各两个车门,即每边前后两个车门,四个输入信号; 左右各一个(共两个踏板); 左右踏板上个一个霍尔传感器,用来传递踏板收起时是否到位,两个输入信号; 左右踏板上各一个LED驱动的LOGO标志,踏板放下就打开LOGO标志; 一个踏板收起过程中卡住时的报警装置; 左右踏板的收起,放下及停止动作由各自的H桥马达驱动芯片控制。
二)控制器功能简单描述
1.左右两侧车门,只要其中一个打开,对应侧的踏板放下,并且对应的踏板LOGO灯打开; 2.每侧的两个车门都关上后,收起对应侧的踏板,并关闭踏板LOGO指示; 3.踏板收起过程中,如果发现卡住,立即停止马达,报警提醒用户处理;
三)硬件设计考虑
1.控制芯片使用Hercules;
2.每侧踏板的电机驱动芯片,使用英飞凌的两片BTN7960B构成H桥驱动; 3.供电部分使用LM2596+TLV1117LV33DCY构成控制系统供电; 4.增加专门的看门狗芯片STM6822,防止软件跑飞,保证系统一直运行; 5.电机的电流检测,Hercules MCU的内部ADC; 6.报警电路,使用Hercules的PWM输出加外部功放PAM8403来驱动喇叭; 7.LOGO部分使用Hercules的GPIO口控制MOS开关实现; 8.其余如电机驱动等芯片的控制直接使用Hercules的GPIO; 由于整个踏板控制器是由车门导向的,要实现低功耗,必须保证系统能够在多数时间内处于休眠状态,所以四个车门检测的状态信号,必须要连到Hercules的有中断唤醒功能的GPIO上。
四)软件设计考虑
1.考虑选用一个实时OS来实现,比如freeRTOS,或者uc/os等,这样代码编写起来会比较方便,但是,整个系统代码可能会比较臃肿,如果系统功能做完善,做的更人性化,可能导致存储空间不够;
2.使用前后台的方式来实现,设计一个带有消息分发处理功能的管理后台,负责处理各个模块事件,这样代码会比较紧凑,功能可以更完善,也更加可控。
五)综述
汽车改装是个很大的市场,关键是要做得稳定可靠以及低功耗。希望能够依靠TI的Hercules系列MCU,将这一系统做得稳定可靠。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