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gui 中扫雷代码

楼主:
function xpbombs(arg1,arg2,arg3)
%XPBOMBS Play the minesweeper game.
%   There are 13 bombs hidden in the mine field. Try to flag them
%   and uncover all of the other spaces without getting blown up.
%   In each non-bomb square is printed the number of adjacent
%   squares which contain bombs.
%
%   Use the FLAG button to toggle in and out of flag mode.  When
%   in flag mode, clicking on any covered square places a flag on it.
%   Clicking on any flag removes it.
%
%   At any time during the game, the number of remaining unflagged
%   bombs is shown in the upper left.
%
%   NEW stops the game and creates a new minefield.
%
%   CLOSE closes the game window.

%   Mark W. Reichelt 4-30-93
%   Modified by N. Gulley, 10-10-96
%   Copyright 1984-2005 The MathWorks, Inc.
%   $Revision: 5.9.4.7 $  $Date: 2011/09/03 22:39:31 $

persistent h minefield cntmines rows cols t nummines remaining
persistent HEIGHT WIDTH BWIDTH BHEIGHT textHndl
persistent flagHndl bomb hidden flag hb nhb hflag

if nargin < 1,
   arg1 = 'start';
end;

if strcmp(arg1,'start') ;
   rows = 8;             %16;
   cols = 8;             %30;
   nummines = 13;        %99;

   BWIDTH = 35;
   SWIDTH = 0;
   BHEIGHT = 35;
   SHEIGHT = 0;
   WIDTH = BWIDTH + SWIDTH;
   HEIGHT = BHEIGHT + SHEIGHT;

   bomb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2 2 2 2 2 1 1 2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2 2 2 1 1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2 2 2 1 1 2 2 2 2 2 2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2 1 1 2 2 2 2 2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hidden = bomb + 2*(bomb == 1);        % change red background to gray

   flag = [
      3 3 3 3 3 3 2 3 3 3 3 3
      3 3 3 3 3 1 2 3 3 3 3 3
      3 3 3 1 1 1 2 3 3 3 3 3
      3 1 1 1 1 1 2 3 3 3 3 3
      3 3 3 1 1 1 2 3 3 3 3 3
      3 3 3 3 3 1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2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3 3
   ];

   xoff = 45;

   pos = get(0,'DefaultFigurePosition');
   figure('Name','XPBombs','NumberTitle','off',...
      'Resize','off',...
      'Visible','off',...
      'Color',192/255*[1 1 1], ...
      'WindowButtonDownFcn','xpbombs(''windowbuttondownfcn'')',...
      'WindowButtonUpFcn','xpbombs(''windowbuttonupfcn'')');
   colormap([1 0 0;0 0 0;.65 .65 .65;1 1 1]);    % red, black, gray, white

   a = axes('Units','pixels',...
      'PlotBoxAspectRatio',[1 1 1],...
      'Position',[WIDTH+xoff,HEIGHT,cols*WIDTH-SWIDTH,rows*HEIGHT-SHEIGHT],...
      'Color','none',...
      'Box','on', ...
      'XLim',[0 cols*WIDTH-SWIDTH],...
      'YLim',[0 rows*HEIGHT-SHEIGHT], ...
      'XColor','k','YColor','k',...
      'YDir','reverse', ...
      'Tag','mainaxes', ...
      'Xtick',[],'Ytick',[]);
   hold on;      % so we can do small images later

   h = zeros(rows,cols);         % button handles
   t = zeros(rows,cols);         % text handles
   hflag = zeros(rows,cols);     % flag image handles
   for m = 1:rows
      for n = 1:cols
         h(m,n) = uicontrol('Style','Pushbutton',...
            'Units','pixels',...
            'Position',[n*WIDTH+xoff,m*HEIGHT,BWIDTH,BHEIGHT],...
            'UserData',[m,n]);     % stuff m,n into UserData
      end
   end
   nhb = 0;                       % number of handles to bomb images

   for m = 1:rows
      line('XData',[0,cols*WIDTH],'YData',[m*HEIGHT m*HEIGHT],...
         'Color','k','LineWidth',1);
   end
   for n = 1:cols
      line('XData',[n*WIDTH,n*WIDTH],'YData',[0,rows*HEIGHT],...
         'Color','k','LineWidth',1);
   end

   textHndl = uicontrol('Style','text',...
      'BackgroundColor',192/255*[1 1 1], ...
      'Units','pixels',...
      'FontSize',24, ...
      'FontWeight','bold', ...
      'Position', [WIDTH+xoff (rows+2)*HEIGHT 2*WIDTH WIDTH],...
      'String',num2str(nummines));

   %====================================
   % Information for all buttons
   yInitPos=0.90;
   top=0.95;
   left=0.80;
   bottom=0.05;
   btnWid=0.15;
   btnHt=0.10;
   % Spacing between the button and the next command's label
   spacing=0.04;

   %====================================
   % The CONSOLE frame
   frmBorder=0.02;
   yPos=0.05-frmBorder;
   frmPos=[left-frmBorder yPos btnWid+2*frmBorder 0.9+2*frmBorder];
   uicontrol( ...
      'Style','frame', ...
      'Units','normalized', ...
      'Position',frmPos, ...
      'BackgroundColor',[0.50 0.50 0.50]);

   %====================================
   % The FLAG button
   btnNumber=1;
   yPos=top-(btnNumber-1)*(btnHt+spacing);
   labelStr=getString(message('MATLAB:demos:shared:LabelFlag'));
   callbackStr='';

   % Generic button information
   btnPos=[left yPos-btnHt btnWid btnHt];
   flagHndl=uicontrol( ...
      'Style','checkbox', ...
      'Units','normalized', ...
      'Position',btnPos, ...
      'String',labelStr, ...
      'Callback',callbackStr, ...
      'BackgroundColor',[0.50 0.50 0.50]);

   %====================================
   % The NEW button
   btnNumber=2;
   yPos=top-(btnNumber-1)*(btnHt+spacing);
   labelStr=getString(message('MATLAB:demos:shared:LabelNew'));
   callbackStr='xpbombs(''newgame'')';

   % Generic button information
   btnPos=[left yPos-btnHt btnWid btnHt];
   uicontrol( ...
      'Style','pushbutton', ...
      'Units','normalized', ...
      'Position',btnPos, ...
      'String',labelStr, ...
      'Callback',callbackStr);

   %====================================
   % The INFO button
   labelStr=getString(message('MATLAB:demos:shared:LabelInfo'));
   callbackStr='xpbombs(''info'')';
   infoHndl=uicontrol( ...
      'Style','pushbutton', ...
      'Units','normalized', ...
      'Position',[left bottom+btnHt+spacing btnWid btnHt], ...
      'String',labelStr, ...
      'Callback',callbackStr);

   %====================================
   % The CLOSE button
   labelStr=getString(message('MATLAB:demos:shared:LabelClose'));
   callbackStr='close(gcf)';
   closeHndl=uicontrol( ...
      'Style','pushbutton', ...
      'Units','normalized', ...
      'Position',[left bottom btnWid btnHt], ...
      'String',labelStr, ...
      'Callback',callbackStr);

   set(gcf, ...
      'Visible','on', ...
      'Color',192/255*[1 1 1]);  % only after all is built

   xpbombs('newgame');

elseif strcmp(arg1,'newgame'),
   axes(findobj(gcf,'Tag','mainaxes'));

   remaining = nummines;
   set(textHndl,'String',num2str(remaining));

   minefield = rand(rows,cols);
   [temp,index] = sort(minefield();
   minefield = (minefield <= minefield(index(nummines)));
   % disp(flipud(minefield))       % for cheating

   % look east, left, down, up to count adjacent mines
   east = (2:cols); west = (1:cols-1); north = (1:rows-1); south = (2:rows);
   cntmines = zeros(rows,cols);
   cntmines(:,west) = cntmines(:,west) + minefield(:,east);
   cntmines(:,east) = cntmines(:,east) + minefield(:,west);
   cntmines(north, = cntmines(north, + minefield(south,;
   cntmines(south, = cntmines(south, + minefield(north,;
   cntmines(north,west) = cntmines(north,west) + minefield(south,east);
   cntmines(north,east) = cntmines(north,east) + minefield(south,west);
   cntmines(south,west) = cntmines(south,west) + minefield(north,east);
   cntmines(south,east) = cntmines(south,east) + minefield(north,west);

   for i = 1:nhb         % delete any bomb images
      delete(hb(i))
   end
   nhb = 0;

   for m = 1:rows
      for n = 1:cols
         set(h(m,n),'Visible','on','Callback','xpbombs(''buttondown'')');
         if t(m,n) ~= 0            % delete any text
            delete(t(m,n));
            t(m,n) = 0;
         end
         if hflag(m,n) ~= 0        % delete any flag images
            delete(hflag(m,n));
            hflag(m,n) = 0;
         end
      end
   end

   set(flagHndl,'Value',0);      % default is not to be in flag mode
   set(gcf,'Color',192/255*[1 1 1]);

elseif strcmp(arg1,'buttondown')

   axes(findobj(gcf,'Tag','mainaxes'));

   userdata = get(gco,'UserData');
   m = userdata(1);
   n = userdata(2);

   if get(flagHndl,'Value') == 1         % if in flag mode
      hflag(m,n) = image([(n-1)*WIDTH+4,(n-1)*WIDTH+2+BWIDTH-5],...
         [(rows-m)*HEIGHT+4,(rows-m)*HEIGHT+2+BHEIGHT-5],flag);
      set(h(m,n),'Visible','off');        % turn off button
      remaining = remaining - 1;
      set(textHndl,'String',num2str(remaining));
      drawnow

   else
      if minefield(m,n)   % if a bomb
         nhb = 1;
         hb(nhb) = image([(n-1)*WIDTH+2,(n-1)*WIDTH+2+BWIDTH-2],...
            [(rows-m)*HEIGHT+2,(rows-m)*HEIGHT+2+BHEIGHT-2],bomb);
         set(h(m,n),'Visible','off');      % turn off button
         set(gcf,'Color','r');             % flash "boom"
         drawnow;
         set(gcf,'Color','k');
         drawnow;
         for i = 1:rows                    % uncover all bombs
            for j = 1:cols
               set(h(i,j),'CallBack','');    % disable all button presses after boom
               if minefield(i,j) && (i ~= m || j ~= n)
                  nhb = nhb + 1;
                  hb(nhb) = image([(j-1)*WIDTH+2,(j-1)*WIDTH+2+BWIDTH-2],...
                     [(rows-i)*HEIGHT+2,(rows-i)*HEIGHT+2+BHEIGHT-2],...
                     hidden);
                  set(h(i,j),'Visible','off');
               end
            end
         end
      else
         xpbombs('uncover',m,n);
      end;
   end

elseif strcmp(arg1,'windowbuttondownfcn')

   axes(findobj(gcf,'Tag','mainaxes'));

   if get(flagHndl,'Value') == 1
      pt = get(gca,'CurrentPoint');
      m = rows - (floor(pt(1,2) / HEIGHT) + 1) + 1;
      n = floor(pt(1,1) / WIDTH) + 1;
      if 1 <= m && m <= rows && 1 <= n && n <= cols
         if hflag(m,n) ~= 0
            set(h(m,n),'Visible','on');
            delete(hflag(m,n));
            hflag(m,n) = 0;
            remaining = remaining + 1;
            set(textHndl,'String',num2str(remaining));
         end
      end
      drawnow;
   end

elseif strcmp(arg1,'uncover')
   axes(findobj(gcf,'Tag','mainaxes'));
   m = arg2;
   n = arg3;
   if strcmp(get(h(m,n),'Visible'),'on')
      set(h(m,n),'Visible','off');
      c = cntmines(m,n);
      if c > 0
         t(m,n) = text('Units','pixels',...
            'Position',[(n-0.5)*WIDTH,(m-0.5)*HEIGHT],...
            'FontSize',18,...
            'HorizontalAlignment','center');
         if c == 1
            set(t(m,n),'String',num2str(c),'Color','r');
         elseif c == 2
            set(t(m,n),'String',num2str(c),'Color','b');
         elseif c == 3
            set(t(m,n),'String',num2str(c),'Color','g');
         elseif c == 4
            set(t(m,n),'String',num2str(c),'Color','y');
         elseif c == 5
            set(t(m,n),'String',num2str(c),'Color','c');
         elseif c == 6
            set(t(m,n),'String',num2str(c),'Color','m');
         elseif c == 7
            set(t(m,n),'String',num2str(c),...
            'Color',[1,.6471,0]);               % orange
         elseif c == 8
            set(t(m,n),'String',num2str(c),...
            'Color',[.8588,.5098,.8588]);       % violet
         end
      else        % if a zero, open all squares around it
         if m > 1
            if n > 1, xpbombs('uncover',m-1,n-1), end;
            xpbombs('uncover',m-1,n);
            if n < cols, xpbombs('uncover',m-1,n+1), end;
         end
         if n > 1, xpbombs('uncover',m,n-1), end;
         if n < cols, xpbombs('uncover',m,n+1), end;
         if m < rows
            if n > 1, xpbombs('uncover',m+1,n-1), end;
            xpbombs('uncover',m+1,n);
            if n < cols, xpbombs('uncover',m+1,n+1), end;
         end
      end
   end

elseif strcmp(arg1,'info')
   helpwin(mfilename);

end % if strcmp(arg1,'start')

网友:
犀利之,MATLAB我是学得一塌糊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