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串口搜索正在发送数据的串口,并将数据按包大小对齐

楼主:
串口转usb模块后插到电脑上以后串口号不固定,每次都要查看设备再改参数比较麻烦,下面这段可以完成正在发送数据的串口的搜索,搜索到串口并正常收到数据后检查特定的数据标识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认为串口收包没有对齐再等几个数据直到标识正确.
VB的程序片段仅供参考.

'数据接收
Public Function Com_Recived() As Boolean
    '条件检查
    strBuff = MainForm.MSComm1.Input
    '复制数据
    ReciveDataSize = UBound(strBuff)
    If (ReciveDataSize > 39) Then ReciveDataSize = 39
    For i = 0 To ReciveDataSize
        Com_Recive_Data(i) = strBuff(i)
    Next
    If ReciveDataSize = (COMDATASIZE - 1) Then
        If Com_Recive_Data(0) = COMPACK_H1 And Com_Recive_Data(1) = COMPACK_H2 Then
            MainForm.MSComm1.RThreshold = COMDATASIZE
            Com_Recived = True
            '掉线检测
            TestDelay = 0
            MainForm.Shape2.FillColor = RGB(0, 255, 0)
            Com_Port = Com_Port_Test
        Else
            '数据标志检测错误
            MainForm.Shape2.FillColor = RGB(255, 255, 0) '黄
            MainForm.MSComm1.RThreshold = 3
            Com_Recived = False
        End If

    Else
    '数据不对齐
        ret = Com_DebugList(ReciveDataSize, 0)
        If Com_Recive_Data(0) = COMPACK_H1 And Com_Recive_Data(1) = COMPACK_H2 Then
            '清空调试
            MainForm.DebugLable.Caption = ""
            Com_Recived = False
            MainForm.MSComm1.RThreshold = COMDATASIZE
            Com_Port = Com_Port_Test
            MainForm.MSComm1.PortOpen = False
            MainForm.MSComm1.PortOpen = True
        Else
            MainForm.Shape2.FillColor = RGB(255, 255, 0) '黄
            MainForm.MSComm1.RThreshold = 3
        End If
    End If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ComPort_Init() As Boolean
    If MainForm.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端口已经打开
        '延时时间内未收到数据切换端口
        TestDelay = TestDelay + 1
        MainForm.DebugLable.Caption = MainForm.DebugLable.Caption & Str(TestDelay)
        If TestDelay > 9 Then
            TestDelay = 0
            MainForm.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Else '端口未打开,从1~16中找一个可以打开的

        If Com_Port_Test > 16 Then Com_Port_Test = 1
        On Error Resume Next '当运行发生错误时,控件转到紧接着发生错误的语句之后的语句,并在此继续运行
            MainForm.MSComm1.CommPort = Com_Port_Test
            MainForm.MSComm1.PortOpen = True
        Select Case Err.Number
        Case 0                       '错误号为0(也就是没出错),
            MainForm.DebugLable.Caption = "等待端口" & Str(Com_Port_Test) & "数据"
        Case 8002               '端口不存在
            MainForm.DebugLable.Caption = "端口" & Str(Com_Port_Test) & "不存在"
            MainForm.MSComm1.PortOpen = False
        Case 8005                '错误号为8005,也就是端口被占用
         MainForm.DebugLable.Caption = "端口" & Str(Com_Port_Test) & "已经占用"
         MainForm.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Select
        Com_Port_Test = Com_Port_Test + 1
    Err = 0     '将错误号置0. 注:Err.Number可以简写为Err ,2者等效
    End If
End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