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启动以后,初始化完毕。跑到OSStart()那没了。。。

楼主(2013-04-08):
OS启动以后,初始化完毕。跑到OSStart()那没了。。。
debug的时候一步一步一直到osstart(),但是到那一步以后本应该启动任务,但是程序跑到那没有了。。。
求解。。。
任务
程序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底层驱动估计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了是什么意思?你试试在其中一个任务设置个断点看能不能运行到这个断点就知道系统有没有正常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的问题解决了 遇到的问题多啊 刚开始各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系统启动了 有时候进不去任务 让人很纠结

网友C:
首先要确定移植部分有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有没有应用可以跑起来,如果可以,那就简单了,肯定就是系统初始化有问题,要么没有设置时基,要么就是uC/OS系统本身初始化函数没有正确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