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外部总线方式驱动160128液晶控制器为T6963C

楼主:
在网上找了代码,然后根据硬件电路改了数据地址和指令地址,下载后没有显示,调后了一个星期,问问有没有液晶调试经验的指点或一些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稍后应该会有热心网友给你解答,别着急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看看波形什么的。

网友:
对比度调节
写数据延时先长点,在慢慢调快
多试几个驱动时序程序

网友:
调对比度,但是用总线方式就没发调延时了,1602比较慢,总线方式有可能不行,建议先用IO口模拟出来再看看总线方式行不行

网友:
啥资料都没有发出来,指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