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中怎样测量直流电机的速度

楼主:
要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用编码电机motor-encoder,我用的是52单片机,用的是l298驱动电机,现在做测速度部分,用的是1602显示,现在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编码电机motor-encoder,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测量转速必须在protues上能仿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着哈,帮你问问网友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流编码电机测速用到轴上的三个端子边上两个接在一起之后接在外部中断输入端
电机转速不同输出的脉冲数不同
可根据脉冲数来测量电机的转速
然后送去液晶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之前是有一个这样自带的例程,你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两个外部中断口都有按键了,是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
这个没意义,电机不同自然转速也不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按键换个位置不就行了吗?
反正仿真嘛

网友:
确实 仔细一对比 立马找出原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