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分钟完美DIY:无线充电器,简单粗暴!

楼主:
看别人做的无线供电,你不羡慕么?、可是复杂的电路找不到的元器件是不是打消了你的DIY的心!!别灰心今天就教你做最简单的无线输电。所谓的无线充电是指利用电磁波感应原理进行充电的设备,原理类似于变压器。在发送和接收端各有一个线圈,发送端线圈连接有线电源产生电磁信号,接收端线圈感应发送端的电磁信号从而产生电流给电池充电。

  一,材料和工具

  1,线圈*2

  2,磁环*1

  3,电阻*1(其实你可以挑一个不太大的就可以,不用刻意找,我用了一个470欧姆的)

  4,二极管*1(随便,我用的是IN4001)

  5,发光二极管*1

  6,三极管(标1300x,x为任意数字,方便吧,你可以在镍氢电池充电器上拆)

  7,电池*1

  8,如硼磁体*2(用来连接电池,有电池盒当我没说)

  二,制作

  绕制两个线圈

  绕一个电感

  按此电路图连接

至此发射装置做好了

  将LED连在另一个线圈,不分正负

把他放在线圈上,LED亮了,说明你成功了(由于中午做的,太阳很大,其实是很亮的)

网友:
给楼主和各位欢呼的网友浇点冷水。

此电路,电池已经短路,电流如箭头方向所示。
当然,三极管在振荡(磁耦合多谐振荡器),电流是断续的,红色箭头所示电流不会很大,只是降低效率。但若三极管未振荡(例如三极管基极虚焊),那么红色箭头所示电流会比较大,电池很快耗光。
如果电源电压比较高(例如用四节电池),更糟糕。

网友:
不错,利用电磁感应,做LED旋转显示屏的时候可以用到,可以我当初没用这个,用的是电刷和电池。。。

网友:
果真是霸气外漏!!顶!

网友:
霸气!最原始的无线供电思想!支持下!

网友:
再弄个盒子包装下就完美了   记得第一次接触无线充电还是用palm pre plus的时候,摆在办公桌上引来无数目光。在大家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把充电器拆了……结果装回去的时候悲剧发生了,线圈掉地上摔变形了,再装上就不好用了   从此就再没用过无线充电了。看了楼主的帖子我决定回去自己diy一个

网友:
靠,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神啊。!

网友:
果真是粗暴又简单啊!不知道效率怎么样呢?最近论坛里无线输电这块蛮火的

网友:
频率很低?还是没有调试呀
按理说这个规模,效果可以很不错啦

网友:
I 服了 YOU

就是变压器对吧

网友:
效果应该有,但这样转换效率会很低

网友:
看来原理不难 关键是效率不好上去

网友:
好的不错啊我好好学习下啊

网友:
頂一個超霸氣的,改天動手玩

网友:
三极管参数是多少?

网友:
为什么做出来LED 灯不一直亮呢?求解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对此进行改善,有好方案能不能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