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系列单片机和at系列单片机

楼主:
有人知道STC系列单片机和AT系列单片机的区别吗,那在设计电路上有什么不同呢,如STC89C52和AT89C51,使用于一个芯片的程序和电路是不是对另一个也适用呢

网友:
如果封装一样的,代码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

网友:
代码是一样的但要注意芯片资源的不同,务必仔细看器件手册。

网友:
这个不错  ,AT89都不怎么用了,STC代替了,程序都不用怎么改,直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