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15MHZ带通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
前辈们好!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中心频率15MHZ,通带宽度1MHZ的带通滤波器。安装了filterpro,结果可以设计的频率上限仅能够达到10MHZ,filterlab也只能够到100kHZ。
ps:其实也需要5MHZ的滤波器,还好filterpro可以满足需要。

请问:
1.哪款软件可以达到我需要的要求?
2.对于我需要的频段(5MHZ或15MHZ)的滤波器,软件给出的图可以直接用吗?需要考虑频率对其影响吗?
3.软件给出的电阻和电容大部分都是买不到的,如果用可以买到的最接近的电阻和电容,会有多大影响?

小弟是新手,问得问题比较小白。希望前辈可以指点下。
ps:如果有人直接给出一个图就更加感谢了!o(∩_∩)o ~~

网友:
1.filtersolutions
2.可以用,元件选取要注意
3.电阻好买,电容可能不好弄,电阻串串,电容并并,或者增大电容减少电阻,反之也可以

网友:
1、我一般不用仿真软件
2、只要你“仿”得够“真”,就直接使用仿真的值
3、仿真时,你可以取标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去安个filtersolutions试试 多谢啦  请问“元件选取需要注意”是啥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可以取标称值啊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