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9.9元10W节能灯,质量靠谱不?

楼主:
【导读】在沃尔玛买的一款9.9元特价的10W节能灯,是比其他的节能灯要便宜,可是在一个晚上打开开关,只听噼啪一声,灯不亮。这里将把这款都能够拆解给大家看看,瞧瞧它的内部构造,是不是过关?大家也可以学学它的好的一面,摒弃不好的一面。
拆解开始!

第一次拆,发现挺好拆的,没胶水,直接卡口,螺丝刀一翘

传说中的好电容

大概就几个零件,没预热启动

视角放低

侧身一看

三极管刚放大好看

一些原件参数,考视力喽

侧面

也是侧面

背板,有几个贴片,听说贴片都不如直插件耐久???

灯管连接处

总结:低成本是一个好的想法,可是如果质量保证不了也不是一个好的LED照明方案,不是吗?

网友:
呵呵,买了这种灯是比较灯是比较恼火,它是先电路线听噼啪一声,,,做这灯的厂家确实比较丢人。
更气人的是,电路不坏,然后是灯珠慢慢的慢慢的变暗,灯管变黑。

反正,从正常消费者的角度,一分价钱一分货。从技术角度,这种电路做工工艺和电子元件用的是低廉的。电路有很多简化,没有起码的保护。

网友:
话说 整流-稳压-滤波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竟然没看到变压器,好吧, 落下 降压 了

网友:
这个电容在这里踩高跷呢

整流-稳压-滤波 …那是一定要有的,,,,

网友:
楼主牛人。
控制成本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行。

网友:
这是好是坏啊

网友:
什么品牌的,像现在的节能灯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吧,可以把原理图弄出来瞧瞧

网友:
电子节能灯电路专业术语是电子镇流器。
我国对电子镇流器的研究开发起步较晚,技术起点低,早期对这一产品的难度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专用半导体器件开发未跟上,产品质量过不了关,而且市场极不规范,大量的低价劣质品被抛向市场,使消费者蒙受损失,严重损害了电子镇流器的形象。90年代后期,由于生产水平有了迅速发展和提高,从电路设计到了电子器件的配套都进入了较成熟阶段,优质产品进入建筑工程,随着我国绿色照明工程的实施,为电子镇流器推广应用铺平了道路,国产电子镇流器必将迅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电子镇流器是一个将工频交流电源转换成高频交流电源的变换器,其基本工作原理是:
工频电源经过射频干扰(RFI)滤波器,全波整流和无源(或有源)功率因数校正器(PPFC或APFC)后,变为直流电源。通过DC/AC变换器,输出20K-100KHZ的高频交流电源,加到与灯连接的LC串联谐振电路加热灯丝,同时在电容器上产生谐振高压,加在灯管两端,但使灯管放电变成导通状态,再进入发光状态,此时高频电感起限制电流增大的作用,保证灯管获得正常工作所需的灯电压和灯电流,为了提高可靠性,常增设各种保护电路,如异常保护,浪涌电压和电流保护,温度保护等等。

下面贴出部分电路图
不同厂家,稍有不同,

网友:
现在就对照电路图来逐一分析:
L1-L2:是电感线圈,由铜线绕成,分别起耦合及镇流器的作用。利用高频节能,发热很小,比电感镇流器还耐用,在电子镇流器中从未被烧坏过。同类零件能使用10年以上。
D1-D4: 整流二极管,用于提供直流电,用耐压1000伏1A的1N4007,而电源的电压才250伏,故此,所有的损坏均表现为过流烧毁。
BG1-BG2: 开关三极管,电子镇流器中最贵的零件。交变振荡、启辉都由它完成。就是这两个零件最容易最经常坏。节能灯或电子镇流器是长寿还是短命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它要求耐高温耐高电压并且工作点要为中点,过流、过压、过热、共态、干扰均会使它烧毁,特别娇气,因而即使采用最好最贵的零件,如果在设计时不能把所有的不可预料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就会发生烧毁。实际上没有可能都预计到,因而没有不会坏的节能灯(包括电子支架头、电子镇流器)原因就在于此。解决办法一般有两种意见:
1、增加各种昂贵的保护电路来保护它。这就是高档节能灯卖得贵的最主要原因。成本高,就不会坏吗?因而大部分的厂家都不采用这个方法。
2、把不太需要的保护电路去掉,想办法降低成本及售价,坏了也值。
大部分的节能灯厂家及电子镇流器厂家都采取了第二种的做法,特别是低价产品的厂家。他们把几乎所有的保护电路都省略了,并采用便宜的三极管,把成本压
到最低,以获得绝对的价格竞争力。因为不可预料的情况总是很少出现的,与其花重本去防止,不如干脆降低成本,增加包用期,并宣传反正便宜,坏了就干脆扔掉算了的口号。
正因为这些廉价的节能灯都不带有保护电路,因此在实际使用中,不可预料的情况出现了:有的节能灯运气不好,只用几天就坏了,有的可用差不多一年。更多的情况是,刚过包用期(一般是一两个月),就坏了。让消费者颇有怨言。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还以为是有的品牌质量好,有的品牌质量不好。其实质量都差不多一样。
厂家要竞争国内的市场,就应针对这个弱点,真正落实包修包用的承诺。例如,把这些零售5元的节能灯、支架头、镇流器,包用期延长到半年,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觉得质量可靠。但这样做必定给厂家带来特别大的维修压力。 在此讲两个减压方法:
1、在D1-D4前面加上一个0.7安的保险管,4个二极管就几乎没有会坏的可能,只会老化,能使用10年以上。保险管若带保险座可以方便维修时更换,高档电子镇流器中都有。
2、在三极管前面也加上插座。城市照明期刊曾提到过。一般来说,三极管是必坏件。

网友:
节能灯虽然节能,但不省钱,原来如此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节能灯这种东西,一定要买正规大厂出的,否则就不是节能而是浪费能源了,节能灯本身的制造和报废处理的过程都是耗能过程,不能只看使用过程和价格。

网友:
高质量的,和劣质的,电路可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