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开关电源测试项目以及所需设备
zhongye
zhongye

网友A(2013-04-09):
求开关电源测试项目以及所需设备
刚开始接触开关电源,请问前辈们,适配器那种开关电源一般有那些测试项目来保证产品的可靠性,研发开关电源一般需要用到那些仪器?
功率计,电子负载,
电桥?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测试
开关电源

网友B:
具体测试请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1779-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4795-1-1.html
功率计,电子负载,电桥,怎会没有具体型号。找仪器供应商了了解。
另外最好有台示波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
1.功率计
远方 AC POWER SOURCE MODEL:CW_1005
这种是我们以前公司用的,比较贵,可以用以下取代:
远方 HB-4A,这个要自己去买变压器,便于调压。
2.电桥
TH2810B型LCR数字电桥
3.电子负载 CH8710B 0-360V/150W
4.台式万用表 FLUKE 8808A
5.直流源:根据你的需要再考虑买
6.电动绕线机:这个外面很好买,也可以买手摇式绕线机
7.常用磁芯,骨架,漆包线,三重绝缘线
8.示波器
这些是不是都必须要买的?

网友B:
示波器是搞电子实验,研发,调试必须的仪器,特别是你做开关电源的常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