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ARM速度比较?

楼主:
都说FPGA速度比ARM快,具体指哪些方面呢?

网友:
你比较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你单说FPGA与ARM能比较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所说的速度快是指完成一批事务的宏观上的速度,从这点讲FPGA在多数情况下就比ARM快多了。区别在于ARM只能靠预设的指令集的顺序执行完成事务,软件和程序是灵活的,但执行过程是顺序串行的;而FPGA则可以靠逻辑的综合布线直接构成等效电路完成事务,执行过程是并发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完成A*B+C*(D+E)这样一个运算,ARM通常需要若干条加法和乘法指令分几“步”完成,而FGPA则可以综合布线为两个加法器和两个乘法器一“步”完成.

网友:
一个时序逻辑,一个空间逻辑;一个运行程序,一个走电路;怎么比。。

网友:
对,作用对象都不一样

网友:
你应该问在哪个方面比。有一点就是,FPGA是并行处理,ARM是串行处理。但是一个程序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会相互影响。我们写程序总是希望时间和空间复杂度相对的底一点,但是往往时间和空间俩个不可能同时的底,一般时间少了,空间不免多了,空间少了,时间又相映的增加,但是,要在时间上来减少复杂度有时候似乎不可能,除了在算法上下工夫,似乎无能为力,但是空间就不同了,随着硬件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内存是越来越大,有时候损失空间来提高时间是可取的,用户对时间的等待是不可容忍的,但是对空间并不是那么敏感!所以,在通信处理上选择FPGA会相对好一点,在复杂的数据处理上,个人认为使用ARM能缩短开发时间,但处理速度没FPGA的并行处理快,因为我们要编写的算法会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