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高精度数控恒流恒压同步整流电源

楼主:
【C2000 LaunchPad】高精度数控恒流恒压同步整流电源
功能描述:
使用C2000 LaunchPad作为控制板,使用降压型DC-DC转换器kis3r33s电源模块和LM324运放组成稳压电路,调整28027的PWM输出控制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的范围控制在0~20V。通过运放和二极管组成稳流电路,调整电流的控制PWM,使得电流的调整范围控制在0~3A.
电源的实现原理:

          电压的调整精度为0.02v,电流的调整精度为0.005A。这个电源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实验电源需求,鉴于这个电源的调整精度比较高,又具有恒流恒压的功能,在这个设计中加入了充电的功能,在单片机中存入多组常用的使用电压电流数据方便调取,提供充电时间定时关断的功能。
    电源的结构设计打算使用“塔”状的结构,底层为电源的输入和输出电路,中间层为C2000 LaunchPad,最上面一层为液晶显示和按键调整等功能,这三块板之间通过排针很排母连接。

网友:
期待你的方案更细化

网友:
图中的U2、U4都可以去掉的

网友:
楼主,能把完整的方案贴出来学习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搁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恒压可以理解,产生恒定的PWM驱动就行了,但是恒流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LZ的这个是频我看过,厉害

网友:
我也打算做电源,请问一下楼主按键打算用矩阵键盘还是什么?

网友:
外行,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