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LM3S控制器通过交换机与上位机连接?

楼主:
上位机(PC机)采用vc++的socket编程,如果有6块LM3S的控制器通过交换机与上位机相连的话,我想问一下,由于交换机不能够分配IP地址,那么这六块LM3S的控制器的IP地址是不是都相同,而且还和PC机的IP地址相同,这样是不是就没办法实现下位机和上位机的通讯了?

困惑好久了。

网友:
如果交换机不支持 DHCP,就给每个板子都分配静态的 IP 地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在群里 问了下  也是这么说的 只要 和PC机在一个网段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