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时钟程序求助

楼主:
为啥在lcd1602中,读回来的数不是按递加显示呢? 时钟芯片ds12c8887,使用的是51单片机!请诸位相助解答。

网友:
程序在此

shizhong.c

网友: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在lcd1602上显示的秒数不按正常走呢? 从0显示到9后直接跳到16,增加25后直接逃到32,增加到57后又直接跳到64,增加到73后直接跳到80,累加到89后才循环!

网友:
看了下你的程序
估计是这两个函数有点小问题
uchar read_ds(uchar add)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从9直接跳到16  说明write_sfm(10,miao);中的 miao 从9变成了10(注:是0x09变成0x10)
可以试着把miao的类型改为int  或者再看看miao=read_ds(0);这个函数  肯定是当miao为0x0a时  你用了0x10
只有这个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折腾了个把小时,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 ds12c8887 输出的是BCD码 的需要转换一下 才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因就是楼上说的,因为每次错的数都是9到10,19到20,29到30,39到40,49到50,59到60,分别是
0x09到0x10(9到16),0x19到0x20(25到32),0x29到0x30(41到48),0x39到0x40(57到64),0x49到0x50(73到80),0x59到0x00(89到0)。看12C887的资料上已经说明了数据格式是BCD码格式,不知道你用的那一个版本的资料,但里面肯定有这个说明,我见过的时钟芯片里面的数据格式都是BCD码格式的。也就是说59在里面存的数就是0x59,也就是十进制的89。仔细看一下资料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
把这两句
    shi=date/10;
        ge=date%10;
改成
ge=date&0x0F;
  shi=(date>>4)&0x0F;
就行了。
这一句写成  shi=date>>4;应该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终于弄明白了!果然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看了芯片资料,果然是BCD码格式的,  ds12c887芯片默认是BCD码的,可以设置成二进制的!   谢谢版主详细的分析解答!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气。我也没用过12C887,还真不知道能改成二进制格式。也多谢你说明,不过这个东西有点儿大,现在用的人不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