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C-SR501热释电传感器检测人员活动怎么接啊

楼主:
如题啊,用Msp430G2553的launchPad和HC-SR501做一个人体检测工具,硬件电路怎么接啊,HC-SR501输出3V,60uA 可以直接接单片机,设置I /O口中断检测吗?还是需要搭三极管,如果搭三极管,电路怎么搭啊,HC-SR501需要5V供电,可以给HC-SR501单独供电只和单片机接数据口吗?还是需要和单片机共地?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
当然需要共地吧,难道还需要通过光耦隔离?不必那么太讲究吧。

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吧(虽然一般要考虑距离单片机的距离),一般用IO中断检测,具体方法根据你的程序。

可以单独供电
其实HC-SR501是通过一个防接反二极管和一个7133供电,自己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取舍。

网友:
回复 网友A:

430可以输入的电压是-0.3到0.3V,而HC-SR501数据口输出的电压是3V,可以接吗?电流只有60uA ,不敢分压啊,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啊,好人做到底哦,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0可以输入的电压是-0.3到0.3V,而HC-SR501数据口输出的电压是3V,可以接吗?电流只有60uA ,不敢分压啊,怎么解决
像你这样还真不敢回复你了,怀疑你的身份

哎,防不胜防,想那么多多无聊。
你是不好好学习的大学生?唉,听说现在大学里还有整天打什么dota的

msp430输入电压范围你再看看手册
电流60微安是指无负载静态功耗,msp430IO输入阻抗很高,没什么影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说呢,写的是VCC+0.3和-0.3,理解错了,当时我也有点纳闷的,谢谢的,刚开始学430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