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芳,你对此电路有何看法?(6)

楼主:
元芳:大人,您这闭关几月,今日终于再得见大人一面。上次大人所授,元芳明白了零极点配置大致原理,但还是不知道如何依此调整电路参数,还望大人解惑……
狄:元芳,你可知一般电源系统稳定有何要求?
元芳:一般电源系统要求30度以上的相位裕量和10dB以上的增益裕量,否则在负载变化或温度变化时就容易发生异常。
狄:不错,之所以有此要求,是为防止异常情况下发生振荡。按我们之前测到的信号,电源输出有100KHz左右振荡产生,幅度稳定,所以系统在100KHz左右增益达到0,而且对应的相位应该接近0
元芳:(将信将疑)大人仅是推断?
狄:元芳,你看,这是我托人从西域厂家索取的工具--Tina-TI,可以用于仿真他们的一些电源芯片型号。另外又索取了一份该芯片的仿真模型。你且去研究一下它的用法,并按我们之前使用的电路参数设置后进行仿真,看仿真结果如何?
(元芳接过工具走入西厢房……)

(半晌过后,元芳欣喜跑出西厢房)
元芳:大人!大人!果然如您所说,我将参数配置好后,进行仿真,刚好在100K附近增益曲线穿越0dB线,此刻相位也接近0度。

狄:嗯,依此看来,此工具仿真结果还是非常可信。
元芳:大人,不知此情形该如何补救?
狄:如此,且听我从需求出发,为你理清整条思路。
元芳:大人,请!
狄:首先根据输出电压和电流确定开关频率,频率越高则越有利于电感和电容的小型化,提高密度同时降低成本,但频率过高会导致芯片和电感发热严重,降低效率。此案中,根据应用选用开关频率1MHz
元芳:原来如此,难怪好多开关电源只使用几十K的开关频率,应当是芯片开关和磁芯的损耗比较大造成的?是不是随着芯片工艺提升和输出电感性能改善,开关频率能越来越高?
狄:正如你所说,目前1M以上开关频率的芯片越来越多,也正如此案所见,使用高频率开关电源则需更关注电源稳定性。尤其需要注意调整零极点分布。吾曾听闻,名士挪一零极点,资以万计。只是用的太少,如今几乎已绝迹江湖……
元芳:如此甚是可惜,如此关系到系统稳定性的绝学,居然也绝迹江湖了……
狄:此国之悲也,如此绝学除遇到重大事故,难得重视。罢了,说来心痛,天色又晚,明天我们继续讨论如何更改电路参数来使电源系统稳定。
元芳:大人晚安!

网友:
楼主玉树临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卓尔不群满腹经纶啊

网友:
呵呵,,狄大人,这几个月跑哪去了,想死你了。
自从你讲了零极点配置大致原理后,好多网友都到图书馆啃这方面的书去了,,

欢迎经常来解答问题哦。

另外,想问,今天此图,是用的那个软件呢?,貌似在线仿真软件?是哪家的在线仿真,透漏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目前1M以上开关频率的芯片越来越多,这个不否认哦。做小功率的可以。
但工作频率要看具体的设计要求,频率低了变压器体积较大,频率高了磁芯体积减小,还有开关损耗等,特别是做大功率电源,这个观念还不过时。
狄大人,怎么看?

网友:
这位大人又去沉睡了,,噢噢

网友:
元芳只是一介武夫,不懂啊

网友:
呵呵!!十分有趣的文章!!!:car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