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E中的约束语句

楼主:
今天看到一个例子,该例子中用了下面这些语句
(* KEEP = "TRUE" *),貌似是用来防止wire型被综合掉 ??
(* INIT = "0" *),初始化一个寄存器的值为0 ??
(* ASYNC_REG = "TRUE" *)    ??
请问这些语句是什么语句?有什么用?谁有这方面的文档吗?

网友:
弟一次看到,以后留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xilinx的v6,是生成以太网IP核时自带的一个例子,里面用了好多这样的语句

网友:
  (* INIT = "0" *)
  reg         rd_txfer_tog = 1'b0;
  (* KEEP = "TRUE" *)
  wire        wr_txfer_tog_sync;

  (* INIT = "0" *)
  reg         wr_txfer_tog_delay = 1'b0;
  wire        wr_txfer_en;

  (* ASYNC_REG = "TRUE" *)
  reg  [11:0] wr_rd_addr;

  reg  [11:0] wr_addr_diff;

  reg  [3:0]  wr_fifo_status;

贴一段例子中的代码

网友:
只用过 keep=true,的确是楼主说的,防止该定义的信号被优化掉,

这个keep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加一个buf,防止被综合掉,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