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LM4F120

楼主:
各位高手好,我最近想要UART與timer一起使用,但是只要我把兩個寫在一起,就無法作動,可以幫我解決這個疑惑嗎?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可以贴出你的 init code ,才能找到原因。
你也可以单步仿真,看执行到那一步出现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
//
// timers.c - Timers example.
//
// Copyright (c) 2012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
// Texas Instruments (TI) is supplying this software for use solely and
// exclusively on TI's microcontroller products. The software is owned by
// TI and/or its suppliers, and is protected under applicable copyright
// laws. You may not combine this software with "viral" open-source
// software in order to form a larger program.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AND WITH ALL FAULTS.
// NO WARRANTIES,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INCLUDING, BUT
// NOT LIMITED TO,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 A PARTICULAR PURPOSE APPLY TO THIS SOFTWARE. TI SHALL NOT, UNDER ANY
// CIRCUMSTANCES, BE LIABLE FOR SPECIAL,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FOR ANY REASON WHATSOEVER.
//
// This is part of revision 9453 of the EK-LM4F120XL Firmware Package.
//
//*****************************************************************************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
//
//! \addtogroup example_list
//!

Timer (timers)

//!
//! This example application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the timers to generate
//! periodic interrupts.  One timer is set up to interrupt once per second and
//! the other to interrupt twice per second; each interrupt handler will toggle
//! its own indicator on the display.
//!
//! UART0, connected to the 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and running at 115,200,
//! 8-N-1, is used to display messages from this application.
//
//*****************************************************************************

//*****************************************************************************
//
// Flags that contain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interrupt indicator as displayed
// on the UART.
//
//*****************************************************************************
unsigned long g_ulFlags;

//*****************************************************************************
//
//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
#endif

//*****************************************************************************
//
//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first timer interrupt.
//
//*****************************************************************************
void
UART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 Get the interrrupt status.
    //
    ulStatus = ROM_UARTIntStatus(UART0_BASE, true);

    //
    // Clear the asserted interrupts.
    //
    ROM_UARTIntClear(UART0_BASE, ulStatus);

    //
    // Loop while there are characters in the receive FIFO.
    //
    while(ROM_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
        //
        // Read the next character from the UART and write it back to the UART.
        //
        ROM_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ROM_UARTCharGetNonBlocking(UART0_BASE));

        //
        // Blink the LED to show a character transfer is occuring.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GPIO_PIN_2);

        //
        // Delay for 1 millisecond.  Each SysCtlDelay is about 3 clocks.
        //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 (1000 * 3));

        //
        // Turn off the LE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0);

    }
}

void
Timer0IntHandler(void)
{
    //
    // Clear the timer interrupt.
    //
    ROM_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
    // Toggle the flag for the first timer.
    //
    HWREGBITW(&g_ulFlags, 0) ^= 1;

    //
    // Use the flags to Toggle the LED for this timer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g_ulFlags << 1);

    //
    // Update the interrupt status on the display.
    //
    ROM_IntMasterDisable();
    UARTprintf("\rT1: %d  T2: %d", HWREGBITW(&g_ulFlags, 0) ? 1 : 0,
               HWREGBITW(&g_ulFlags, 1) ? 1 : 0);
    ROM_IntMasterEnable();
}

//*****************************************************************************
//
//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second timer interrupt.
//
//*****************************************************************************
void
UARTSend(const unsigned char *pucBuffer, unsigned long ulCount)
{
    //
    // Loop while there are more characters to send.
    //
    while(ulCount--)
    {
        //
        // Write the next character to the UART.
        //
        ROM_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pucBuffer++);
    }
}

void
Timer1IntHandler(void)
{
    //
    // Clear the timer interrupt.
    //
    ROM_TimerIntClear(TIMER1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
    // Toggle the flag for the second timer.
    //
    HWREGBITW(&g_ulFlags, 1) ^= 1;

    //
    // Use the flags to Toggle the LED for this timer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g_ulFlags << 1);

    //
    // Update the interrupt status on the display.
    //
    ROM_IntMasterDisable();
    UARTprintf("\rT1: %d  T2: %d", HWREGBITW(&g_ulFlags, 0) ? 1 : 0,
               HWREGBITW(&g_ulFlags, 1) ? 1 : 0);
    ROM_IntMasterEnable();
}

//*****************************************************************************
//
// This example application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the timers to generate
// periodic interrupts.
//
//*****************************************************************************
int
main(void)
{
    //
    // Enable lazy stacking for interrupt handlers.  This allows floating-point
    // instructions to be used within interrupt handlers, but at the expense of
    // extra stack usage.
    //
    ROM_FPULazyStackingEnable();
    ROM_FPUEnable();

    //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
    //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ROM_IntMasterEnable();
    // Initialize the UART and write status.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ROM_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UARTStdioInit(0);
    //UARTprintf("\033[2JTimers example\n");
   // UARTprintf("T1: 0  T2: 0");
    ROM_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ROM_SysCtlClockGet(),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
    // Enable the GPIO port that is used for the on-board LED.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
    // Enable the GPIO pins for the LED (PF1 & PF2).
    //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1);

    //
    // Enable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is example.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1);

    //
    // Enable processor interrupts.
    //
    ROM_IntMasterEnable();

    //
    // Configure the two 32-bit periodic timers.
    //
    ROM_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PERIODIC);
    ROM_TimerConfigure(TIMER1_BASE, TIMER_CFG_PERIODIC);
    ROM_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ROM_SysCtlClockGet());
    ROM_TimerLoadSet(TIMER1_BASE, TIMER_A, ROM_SysCtlClockGet() / 2);

    //
    // Setup the interrupts for the timer timeouts.
    //
    ROM_IntEnable(INT_TIMER0A);
    ROM_IntEnable(INT_TIMER1A);
    ROM_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ROM_TimerIntEnable(TIMER1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
    // Enable the timers.
    //
    ROM_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ROM_TimerEnable(TIMER1_BASE, TIMER_A);
    ROM_IntEnable(INT_UART0);
        ROM_UARTIntEnable(UART0_BASE,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 Prompt for text to be entered.
        //
        UARTSend((unsigned char *)"\033[2JEnter text: ", 16);
    //
    // Loop forever while the timers run.
    //
    while(1)
    {
    }
}

您好~這是我的程式碼,可以請您看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