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0 UDP通信为什么总是进入死循环呢,是按照历程上面来改的。麻烦大师指导指...

楼主: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nvic.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ethernet.h"
#include "driverlib/flash.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utils/locator.h"
#include "utils/lwiplib.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include "httpserver_raw/httpd.h"
//#include "DAQwendu.h"
//#include "driverlib/watchdog.h"
//#include "get_temperature.h"

#define SYSTICKHZ               100
#define SYSTICKMS               (1000 / SYSTICKHZ)
/********************************************************************************************************/
//定义网络通信的IP地址、网关、子网掩码
#define My_Mac_ID         {0X00,0x1A,0xFF,0x00,0x05,0xA7}  //存储以太网控制器的物理地址,即MAC地址
#define IP_MARK_ID         {255,255,255,0}                          //255.255.255.0,子网掩码
#define MY_IP_ID               {192,168,1,10}                   //以太网通信的IP地址
#define MY_GATEWAY_ID   {192,168,1,1}                  //以太网通信的网关地址

unsigned int pack;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MACAddress[] = My_Mac_ID;
unsigned char IPAddress[] = MY_IP_ID;
unsigned char NetMaskAddr[] = IP_MARK_ID;
unsigned char GwWayAddr[] = MY_GATEWAY_ID;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数据类型重定义—ZZH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数据类型重定义—ZZH

const static int8 UDPData[]="LwIP UDP客户端在Luminary微控制器上的测试\r\n";

//*****************************************************************************
//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
#endif

//*****************************************************************************
//
// Required by lwIP library to support any host-related timer functions.
//
//*****************************************************************************
void
lwIPHostTimerHandler(void)
{
    UARTprintf("FA SONG CHENG GONG!!!!!!!!!!!!!!!!!!! \n");
}

//*****************************************************************************
//
//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SysTick interrupt.
//
//*****************************************************************************
void
SysTickIntHandler(void)
{
    //
    // Call the lwIP timer handler.
    //
    lwIPTimer(SYSTICKMS);
}

/******* 这是一个回调函数,当有UDP数据收到时会被调用UDP_Receive********/
void UDP_Receive(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_rx,
                 struct ip_addr *addr, u16_t port)
{

  //struct ip_addr destAddr = *addr;    /*  获取远程主机 IP 地址          */
  UARTprintf("FA SONG CHENG GONG!!!!!!!!!!!!!!!!!!! \n");
  pbuf_free(p_rx);                      // 释放缓冲区数据

// if(p!= NULL)               //如果收到的数据不为空
  //{
   // UARTprintf("FA SONG CHENG GONG!!!!!!!!!!!!!!!!!!! \n");
    //udp_sendto(upcb,p,&destAddr,port);  //将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出去
   // pbuf_free(p);                      // 释放缓冲区数据
  //}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Val)//延时函数
{
    while ( --ulVal  !=  0 );
}

//*****************************************************************************
//
//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the Ethernet Controller.
//
//*****************************************************************************
int
main(void)
{
     //int i;

    struct ip_addr xIpAddr, xNetMask, xGateway;

    //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
    //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 Initialize the UART.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ROM_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StdioInit(0);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TH);//初始化以太网时钟
    ROM_SysCtlPeripheralReset(SYSCTL_PERIPH_ETH);

    //
    // Enable Port F for Ethernet LEDs.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Configure(GPIO_PF2_LED1);
    GPIOPinConfigure(GPIO_PF3_LED0);
    ROM_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GPIO_DIR_MODE_HW); //这两条也是趟师兄调剂的,不象??——ZZH
    ROM_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

    ROM_IntMasterEnable();     /* 使能总的中断*/
    UARTprintf("\r通道1数据为:\n");

    IP4_ADDR(&xIpAddr,IPAddress[0],IPAddress[1],IPAddress[2],IPAddress[3]);
    IP4_ADDR(&xNetMask,NetMaskAddr[0],NetMaskAddr[1],NetMaskAddr[2],NetMaskAddr[3]);
    IP4_ADDR(&xGateway,GwWayAddr[0],GwWayAddr[1],GwWayAddr[2],GwWayAddr[3]);
    UARTprintf("\r进入lwip:\n");

    lwIPInit(MACAddress,xIpAddr, xNetMask,xGateway,IPADDR_USE_STATIC); /* 初始化协议栈*/

    struct udp_pcb *UdpPcb;
    //struct ip_addr ipaddr;
    struct pbuf *p_tx;

    p_tx = pbuf_alloc(PBUF_RAW,sizeof(UDPData),PBUF_RAM);
     UARTprintf("\r进入 p = pbuf_alloc:\n");

    p_tx->payload=(void *)UDPData;

    //IP4_ADDR(&ipaddr,192,168,1,16);  //远程Ip地址
    UdpPcb = udp_new();
    udp_bind(UdpPcb,&xIpAddr,1025);//为指定的连接绑定本地IP 地址和端口号IP_ADDR_ANY

    udp_connect(UdpPcb,IP_ADDR_ANY,1025);    //ipaddr为远程ip,1666为远程端口&ipaddr1
    udp_recv(UdpPcb,UDP_Receive,NULL);                   /*  设置数据接收时的回调函数       */

     Delay(1000000UL);

     Delay(1000000UL);
     IntMasterEnable();     /* 使能总的中断*/

      while(1)
    {

               //udp_send(UdpPcb,p_tx);
              // Delay(1000000UL);
              // Delay(1000000UL);
               //Delay(1000000UL);

  总是运行到 p_tx = pbuf_alloc(PBUF_RAW,sizeof(UDPData),PBUF_RAM); 这一句就进入了死循环,麻烦各位看看,指点指点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编译没有报错的话,
实际上并不是死循环,应该是产生了 fault,将堆栈设置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
没有加中断向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