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超声波阵列制作

楼主:
现在我需要制作一个超声波发射阵列,单个探头已做成,请教一下各位大侠,以下原理是否可行?
  即在发射端并联一些发射探头

网友:
简单并联是可以的,超声换能器是容性负载,但并联多了输出强度可能会不够,这时就需要单独驱动或采用驱动能力更强的输出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样,再请教你一下,我若把原理图中的与两个1K电阻相连+5v电源提高一些,这样会不会提高其输出能力,解决并联多了输出能力不够的问题?

网友:
换能器是容性的,与其连接的电阻是为了给4069提供直流负载,与输出功率无关,4069准许更高的工作电压,提高该芯片的供电电压即可提高输出功率。不过实用中最有效的办法是每路都单独驱动并采用变压器升压后再驱动换能器,这样获得的输出功率远远大于低压直接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清楚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你好,抱歉又有问题问你了。。
    实际上我现在做好的实物使用74ls04作为反相器的,它准许的最高工作电压仅为5.25v,现在我想做较小的改动来解决发射功率的问题,用如下电路是否可以提高其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