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O-can package是什么封装方式,中文是什么?谢谢!!

楼主:
TO-can package是什么封装方式,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网友:
镭射二极体模组

http://baike.baidu.com/view/7091138.htm

不知道对不对,我在百度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没必要去关注具体什么东东吧!封装的目的就是为了PCB,你知道具体的尺寸参数就行了!

网友:
百度一下应该就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