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和下载线有什么别?

楼主:
我的两根线是一样的,今天随便拿出一根接到51单片机学习板上发现数码管显示不正常,换一根后又显示正常了,猜想这两根线不一样,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希望高手指点指点,我是初学者!  谢谢了

网友:
最好说详细点儿,什么线,什么开发板。最好有个图片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郭天祥老师的 TX-1C 学习版  一根是电源线 一根是下载线  我就想知道电源线是不是和下载线不一样的  外观看起来是一样

网友:
电源线就是单纯的导线,下载线要么是单纯的导线,但连线规则与电源线不同,要么还包含转接桥片或电平转换器,具体要看实物并分析连接电路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虽然不是很懂,但知道他们不一样了,嗯,谢谢!以后再深入研究了

网友:
楼主,现在解决问题了没?我现在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信号线应该会包一层抗干扰材料吧

网友:
一般分为4根,正,负,时钟,数据,或者正,负,D+,D-,一般可以把正负拿出来供电用,我手上的开发板,自己做的,买的,还有坛里送的,等等,其实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初学的话,不必要纠结这个问题。数据线可以当供电线用,同样供电线也可以当数据线用,当然里面得是4芯线,只有2芯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