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AD芯片还是选择MCU的ADC模块?

楼主:
图中电池组电压的测量是通过电阻分压后,然后将模拟量通过AD芯片LTC2462转换后送给CPU,
Question1. CPU一般是自带ADC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省去这个AD芯片LTC2462呢?
Question2. 不使用CPU自带的ADC模块而选择AD芯片是不是从精度方面考虑的?
Question3. ARM的ADC模块的测量精度是不是这样计算的:比如说10位的ADC模块,那么其精度为:1/(2^10-1)?

求推荐一款精度能达到0.1%的AD芯片

网友:
要是MCU自带的ADC都能跟专业的ADC比了,那专业的ADC不是跟翔一样。

网友:
要达到0.1%的精度理论上10位的AD就行了,但事实上12位的AD也做不到这个精度。内部AD肯定比不上外部AD了。选择内部AD还是外部AD要考虑的方面有很多,精度是一方面,内部AD中12位以上的就不太长见了。
做电池电压检测精度不需要达到0.1%吧

网友:
片内AD因成本的限制通常精度都不够高,用于电池管理的电压监测精度其实要求是很高的,片内AD无法满足。

网友:
多节的电池组串联,相比一节来说,对ADC的要求就会提高。

用不用MCU内部的ADC,这主要看具体应用时的精度要求,如果没有必要做太高精度的,使用MCU内部的ADC将是对成本的最好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管理的电压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以锂电池4.2V满度来算,0.1%就是0.42mV,电池没这么娇贵的哦

一般商用电池管理芯片的精度都是4.2V的1%上下,
而电池电压变化范围不是从0V开始,
电路稍微用点技巧,把AD输入范围0~Vref对应到电池充电范围3.7~4.2V(0.5V range ),
充满电的时候的电压压测量精度,在7位精度下,都能达到0.5/100=5mV=0.1%

这个精度都已经远超过一般厂家的充电管理芯片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取决于对电池管理的精度要求,一般单片机内部带AD的就能满足。如果用LED灯逐级显示电量的话,一般片内AD可以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管理的电压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以锂电池4.2V满度来算,0.1%就是0.42mV,电池没这么娇贵的哦

一般商用电池管理芯片的精度都是4.2V的1%上下,
而电池电压变化范围不是从0V开始,
电路稍微用点技巧,把AD输入 ...

AD的位数只是分辨率,决定精度的因素则更多,廉价MCU片内AD的精度要达到1%往往需要采取措施或选择价格更高的MCU,这也是成本,而对多节电池串联下的电池管理而言还要考虑电池配平问题,这才是串联电池的管理芯片精度要求较高的原因,单节电池可以无所谓,串联节数越多,电池功率越大,管理问题就越突出,到了动力电池的管理这一块,0.1%的精度要求都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的位数只是分辨率,决定精度的因素则更多,廉价MCU片内AD的精度要达到1%往往需要采取措施或选择价格更高的MCU,这也是成本,而对多节电池串联下的电池管理而言还要考虑电池配平问题,这才是串联电池的管理芯片精 ...

1.自我感觉回复里面没有混淆AD分辨率跟精度的概,现在动辄12位分辨率的MCU片内AD,要达到上面的7位精度,小菜一碟
2.不知道版主从哪里得到的电池串联需要0.1%以上分辨率?下面数据是TI一款最多可9节电池串联的商用电池管理芯片手册上的数据

3.前面我的计算已经说明了,即便是0.1%的精度要求,只要稍微用点技巧,7位精度的AD即可实现0.1%精度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前面已经说过是动力电池,动力电池的管理非常讲究,常规的电池管理芯片根本无法满足,而常规电池的管理则要考虑性价比问题,性价比也不是仅仅考虑价格,先要满足性能,这也是电池管理芯片之所以存在并获得大量应用的重要原因,在金钱面前没有人是傻瓜。

网友:
@喜鹊王子,请问用这个LTC2462能解决1uV的电压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