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串口发送

楼主:
UBRRL=0x5F;
  usart_TX(0xC0);
  UBRRL=0x2F;
  usart_TX(0xC0);

  以两种不同的波特率设置串口发送,示波器显示结果没有改变,为什么???

  显示都为0x5F的波特率。

网友:
你在示波器上分析每一个脉冲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各位,AVR的波特率设置后的生效时间??
  UBRRL=0x2F;
  usart_TX(0xC0);不起作用

  usart_TX(0xC0);
  UBRRL=0x2F;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