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幅值检测

楼主:
频率为3.3Hz的信号,使用ADC12进行转换,采样频率为15Hz,波形类似正弦,怎样测量幅值大小

网友:
求平均就行了,基本接近了。我计算幅值都是用傅立叶变换的,比较麻烦,也用过求平均值的,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正弦才说幅值,非正弦波只能说计算有效值
任意波形的有效值=各采样点平方和/N再开方

网友:
可以把采样频率提高一些,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两者之差就是峰峰值,除以2,应该就能得到幅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也,那个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