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10):
adc问题请教
原始信号频率3.3Hz,adc12采样频率为15Hz,在一个完整的波形周期里,单片机共采了多少个数据
ADC12

网友A:
15/3.3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做一个三点平滑滤波不是会把信号给抵消掉

网友A:
回复 楼主:
信号应该不会抵消掉,只是滤波之后,数据误差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