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版图设置

楼主:
最近做PCB版图时不知道按了哪个快捷键导致出现如图问题(在PCB中元件只显示焊盘,元件的黄色边框不显示),请问怎么还原到原来状态啊?

网友:
这是隐藏了还是怎么回事?到显示/隐藏里看看是不是有哪一项没有勾选。。。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是ORCAD吗?PROTEL99SE?

如果你用的是PROTEL99SE。请点击Design ----Option。在弹出窗口中钩选Top Overlay。OK。

网友:
楼主没有说什么软件?像是PROTEL99的丝印层被隐藏,.如是按4楼从新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protel 99 se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打钩的,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打钩的,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隐藏了吧,怎么找到显示/隐藏窗口啊?

网友:
protel 99 se 操作起来不难,,感觉楼主没有问题叙述清楚。

鼠标点击某个元件,把Hide(隐藏)的勾都去掉,然后Global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我试了,也不行,我卸了重装了,现在行了。还有我想问一下现在做PCB版图一般用什么软件比较多啊?还是protel 99se吗?感觉挺老了啊

网友:
卸了重装了,这个与你描述的问题不一致,软件的问题,不是操作的问题。

现在一般用AltiumDesigner软件了,就是protel 99se的升级版,是99的孙子辈的软件了

网友:
Protel的话,SHIFT + S快捷键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快捷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发帖发不了啊,总是提示未输入标题或内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快捷健   shift+s 单层显示

就是在画图时,无需要找软件菜单,直接按键盘shift+s出现 单层显示结果,,或者其他字母,,直接出现其他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种极偶尔出现在回帖时,一般不会出现,,无妨。与你浏览器也无关。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恩,之前的问题就是因为设置了单层显示出现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发了一上午试了很多次都没能成功,现在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