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电路中 c11的作用 d2的作用 c1 r3 r4r5r15 并联的作用

楼主:
这部分电路中  c11的作用  d2的作用  c1 r3 r4r5r15 并联的作用   整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楼主啊,交待一下输入信号及负载吧。不然,你就是在和别人捉迷藏的。

这个电路,应该是脉冲放大的。是应用在高压时的不对称推挽放大器。

它和其它功率放大器的原理是一样的。C11用于提高电源利用率而加的自举,C1、R3等,作为负反馈。

D2是不对称功率放大器所必须的

网友:
谢谢    我只知道 输入是类似矩形波

网友:
我再去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交待一下输入信号及负载吧。不然,你就是在和别人捉迷藏的。

这个电路,应该是脉冲放大的。是应用在高压时的不对称推挽放大器。

它和其它功率放大器的原理是一样的。C11用于提高电源利用率而加的自举, ...

dontium 的模拟电路功底很好啊,补充下,C11是低压放大过度到高压放大是改善上升/下降沿而设置的(方波),另外D2 的作用是在负脉冲是保护TR3、TR4发射级的;至于
c1 r3 r4r5r15 并联的作用应该是因为负载为感性的进而设置的τ=RC陷波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有一个观点和你不一样:D2不是因为起保护作用而加的。

当负脉冲到来时,提供TR6(或说TR5、7)C极通道。使它和负载相联。

网友:
图是我今天测的输入输出波形   我今天找了下不对称推挽放大  资料很少  我需要搞懂这部分电路  请问应该怎么入手

网友:
请各位大侠  多多指点  这是喷码机的  充电电路

网友:
好深奥啊,学习下

网友:
我想推挽不是对管吗  这样的相同的  是不是还有扩流的作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要懂这部分的电路原理,需要从学基础着手。

因为这只是基本放大电路的变型,没有很特别的地方。且现在人们都懒了----找IC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对管也是可以的,所以叫做“不对称”推挽“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