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A的捕获如果时钟不同步会导致什么结果来着?

楼主:
记性差,糊涂了,问一下

手册中:
The capture signal can be asynchronous to the timer clock and cause a race condition. Setting the SCS
bit will synchronize the capture with the next timer clock. Setting the SCS bit to synchronize the capture
signal with the timer clock is recommended. This is illustrated in Figure 12-10.

竞争会出现什么结果?

网友A:
分异步捕获和同步捕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异步捕获和同步捕获。
晕,怎么都是答不对题

我就是问异步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