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的原理

楼主:
(图片)

网友:
简单说,输入级为二极管双向限幅,后跟一级比例放大器,最后一级是积分器。

网友:
板子上没有接的,你直接接上AGND有时候是会出错的。

如后一级的运放,由C36和C38把前面的直流隔离了,那么输入点就是AGND了,这一级对直流是一个跟随器,也就是说,把输出固定在AGND电平上。

前面是限幅,第一级运放是放大,按一般分析法,后一级运放对交流信号来讲,是带通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