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有错吗?

楼主:
1. 实验任务
用P1.0 输出1KHz 和500Hz 的音频信号驱动扬声器,作报警信号,要求1KHz
信号响100ms,500Hz 信号响200ms,交替进行,P1.7 接一开关进行控制,当
开关合上响报警信号,当开关断开告警信号停止,编出程序。
信号产生的方法500Hz 信号周期为2ms,信号电平为每1ms 变反1 次,1KHz 的信号周期为1ms,信号电平每500us 变反1 次;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include
bit flag;
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dely500(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50;i>0;i--)
     {         _nop_();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1_7==0)
  {
   for(count=200;count>0;count--)             //      这个语句,和下边那个语句有什么区别吗?
   {
        P1_0=~P1_0;
        dely500();
    }
   for(count=200;count>0;count--)          //    我看这俩个是一样样的,为什么作者要编写连个一样的呢?希望懂的大虾给讲解讲解。
    {
          P1_0=~P1_0;
         dely500();
         dely500();
     }
   }
}
本人新手,正在学习,这段程序是教程里的,手头没有学习板,也没有单片机,只是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的,但是,仿真的时候没有通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同事,那两个for语句也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看它们是一样的,有必要这么编写吗?

网友:
搞个板子,自己实验一下是最好的。

你红字标的过程,只是延时的时间不一样,道理都一样。
但我觉得,延时函数的写法这样比较好:
void delay(unsigned int para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是不是你这种写法,可以再括号里更改延时时间啊?

网友:
上面那个for循环是1KHz的信号,循环200次应该就是要求的响100ms。下面呢个for循环是500KHz的信号,由于里面有两个延时,所以频率减半,时间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