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ALIENTEK 战舰STM32开发板】STM32开发指南--第四十八章 照相机实验

楼主:
第四十八章 照相机实验
上一章,我们学习了图片解码,本章我们将学习bmp编码,结合前面的摄像头实验,实现一个简单的照相机。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48.1 BMP编码简介
48.2 硬件设计
48.3 软件设计
48.4 下载验证

48.1 BMP编码简介
       上一章,我们学习了各种图片格式的解码。本章,我们介绍最简单的图片编码方法:BMP图片编码。通过前面的了解,我们知道BMP文件是由文件头、位图信息头、颜色信息和图形数据等四部分组成。我们先来了解下这几个部分。
1、BMP文件头(14字节):BMP文件头数据结构含有BMP文件的类型、文件大小和位图起始位置等信息。
//BMP文件头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u16  bfType ;           //文件标志.只对'BM',用来识别BMP位图类型
    u32  bfSize ;            //文件大小,占四个字节
    u16  bfReserved1 ;       //保留
    u16  bfReserved2 ;       //保留
    u32  bfOffBits ;                //从文件开始到位图数据(bitmap data)开始之间的的偏移量
}BITMAPFILEHEADER ;
2、位图信息头(40字节):BMP位图信息头数据用于说明位图的尺寸等信息。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u32 biSize ;                //说明BITMAPINFOHEADER结构所需要的字数。
    long  biWidth ;            //说明图象的宽度,以象素为单位
    long  biHeight ;         //说明图象的高度,以象素为单位
    u16  biPlanes ;           //为目标设备说明位面数,其值将总是被设为1
    u16  biBitCount ;       //说明比特数/象素,其值为1、4、8、16、24、或32
    u32 biCompression ;    //说明图象数据压缩的类型。其值可以是下述值之一:
       //BI_RGB:没有压缩;
       //BI_RLE8:每个象素8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压缩格式由2字节组成
    //BI_RLE4:每个象素4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压缩格式由2字节组成
      //BI_BITFIELDS:每个象素的比特由指定的掩码决定。
    u32 biSizeImage ;//说明图象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当用BI_RGB格式时,可设置为0
    long  biXPelsPerMeter ;//说明水平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long  biYPelsPerMeter ;//说明垂直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u32 biClrUsed ;             //说明位图实际使用的彩色表中的颜色索引数
    u32 biClrImportant ;    //说明对图象显示有重要影响的颜色索引的数目,
//如果是0,表示都重要。
}BITMAPINFOHEADER ;
3、颜色表:颜色表用于说明位图中的颜色,它有若干个表项,每一个表项是一个RGBQUAD类型的结构,定义一种颜色。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u8 rgbBlue ;       //指定蓝色强度
    u8 rgbGreen ;        //指定绿色强度
    u8 rgbRed ;          //指定红色强度
    u8 rgbReserved ;    //保留,设置为0
}RGBQUAD ;
颜色表中RGBQUAD结构数据的个数由biBitCount来确定:当biBitCount=1、4、8时,分别有2、16、256个表项;当biBitCount大于8时,没有颜色表项。
BMP文件头、位图信息头和颜色表组成位图信息(我们将BMP文件头也加进来,方便处理),BITMAPINFO结构定义如下: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BITMAPFILEHEADER bmfHeader;
       BITMAPINFOHEADER bmiHeader;
       RGBQUAD bmiColors[1];
}BITMAPINFO;
4、位图数据:位图数据记录了位图的每一个像素值,记录顺序是在扫描行内是从左到右,扫描行之间是从下到上。位图的一个像素值所占的字节数:
当biBitCount=1时,8个像素占1个字节;
当biBitCount=4时,2个像素占1个字节;
当biBitCount=8时,1个像素占1个字节;
当biBitCount=16时,1个像素占2个字节;
当biBitCount=24时,1个像素占3个字节;
当biBitCount=32时,1个像素占4个字节;
biBitCount=1 表示位图最多有两种颜色,缺省情况下是黑色和白色,你也可以自己定义这两种颜色。图像信息头装调色板中将有两个调色板项,称为索引0和索引1。图象数据阵列中的每一位表示一个象素。如果一个位是0,显示时就使用索引0的RGB值,如果位是1,则使用索引1的RGB值。
biBitCount=16 表示位图最多有65536种颜色。每个色素用16位(2个字节)表示。这种格式叫作高彩色,或叫增强型16位色,或64K色。它的情况比较复杂,当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RGB时,它没有调色板。16位中,最低的5位表示蓝色分量,中间的5位表示绿色分量,高的5位表示红色分量,一共占用了15位,最高的一位保留,设为0。这种格式也被称作555 16位位图。如果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BITFIELDS,那么情况就复杂了,首先是原来调色板的位置被三个DWORD变量占据,称为红、绿、蓝掩码。分别用于描述红、绿、蓝分量在16位中所占的位置。在Windows 95(或98)中,系统可接受两种格式的位域:555和565,在555格式下,红、绿、蓝的掩码分别是:0x7C00、0x03E0、0x001F,而在565格式下,它们则分别为:0xF800、0x07E0、0x001F。你在读取一个像素之后,可以分别用掩码“与”上像素值,从而提取出想要的颜色分量(当然还要再经过适当的左右移操作)。在NT系统中,则没有格式限制,只不过要求掩码之间不能有重叠。(注:这种格式的图像使用起来是比较麻烦的,不过因为它的显示效果接近于真彩,而图像数据又比真彩图像小的多,所以,它更多的被用于游戏软件)。
biBitCount=32 表示位图最多有4294967296(2的32次方)种颜色。这种位图的结构与16位位图结构非常类似,当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RGB时,它也没有调色板,32位中有24位用于存放RGB值,顺序是:最高位—保留,红8位、绿8位、蓝8位。这种格式也被成为888 32位图。如果 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BITFIELDS时,原来调色板的位置将被三个DWORD变量占据,成为红、绿、蓝掩码,分别用于描述红、绿、蓝分量在32位中所占的位置。在Windows 95(or 98)中,系统只接受888格式,也就是说三个掩码的值将只能是:0xFF0000、0xFF00、0xFF。而在NT系统中,你只要注意使掩码之间不产生重叠就行。(注:这种图像格式比较规整,因为它是DWORD对齐的,所以在内存中进行图像处理时可进行汇编级的代码优化(简单))。
通过以上了解,我们对BMP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本章,我们采用16位BMP编码(因为我们的LCD就是16位色的,而且16位BMP编码比24位BMP编码更省空间),故我们需要设置biBitCount的值为16,这样得到新的位图信息(BITMAPINFO)结构体: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BITMAPFILEHEADER bmfHeader;
       BITMAPINFOHEADER bmiHeader;
       u32 RGB_MASK[3];                   //调色板用于存放RGB掩码.
}BITMAPINFO;
其实就是颜色表由3个RGB掩码代替。最后,我们来看看将LCD的显存保存为BMP格式的图片文件的步骤:
1)创建BMP位图信息,并初始化各个相关信息
这里,我们要设置BMP图片的分辨率为LCD分辨率(240*320)、BMP图片的大小(整个BMP文件大小)、BMP的像素位数(16位)和掩码等信息。
2)创建新BMP文件,写入BMP位图信息
我们要保存BMP,当然要存放在某个地方(文件),所以需要先创建文件,同时先保存BMP位图信息,之后才开始BMP数据的写入。
3)保存位图数据。
这里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从LCD的GRAM里面读取各点的颜色值,依次写入第二步创建的BMP文件即可。注意:保存顺序(即读GRAM顺序)是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4)关闭文件。
使用FATFS,在文件创建之后,必须调用f_close,文件才会真正体现在文件系统里面,否则是不会写入的!这个要特别注意,写完之后,一定要调用f_close。
BMP编码就介绍到这里。
48.2 硬件设计
本章实验功能简介:开机的时候先检测字库,然后检测SD卡根目录是否存在PHOTO文件夹,如果不存在则创建,如果创建失败,则报错(提示拍照功能不可用)。在找到SD卡的PHOTO文件夹后,开始初始化OV7670,在初始化成功之后,就一直在屏幕显示OV7670拍到的内容。当按下WK_UP按键的时候,即进行拍照,此时DS1亮,拍照保存成功之后,蜂鸣器会发出“滴”的一声,提示拍照成功,同时DS1灭。DS0还是用于指示程序运行状态。
所要用到的硬件资源如下:
1)  指示灯DS0和DS1
2)  WK_UP按键
3)  蜂鸣器
4)  串口
5)  TFTLCD模块
6)  SD卡
7)  SPI FLASH
8)  摄像头模块
这几部分,在之前的实例中都介绍过了,我们在此就不介绍了。
48.3 软件设计
打开上一章的工程,然后打开PICTURE组下的bmp.c文件,在该文件里面添加bmp编码函数bmp_encode,该函数代码如下:
//BMP编码函数
//将当前LCD屏幕的指定区域截图,存为16位格式的BMP文件 RGB565格式.
//保存为rgb565则需要掩码,利用原来的调色板位置增加掩码.这里我们已经增加了掩码.
//保存为rgb555格式则需要颜色转换,耗时间比较久,所以保存为565是最快速的办法.
//filename:存放路径
//x,y:在屏幕上的起始坐标
//mode:模式.0,仅仅创建新文件的方式编码;1,如果之前存在文件,则覆盖之前的文件.
//如果没有,则创建新的文件.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码.
u8 bmp_encode(u8 *filename,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mode)
{
       FIL* f_bmp;
       u16 bmpheadsize;                 //bmp头大小
      BITMAPINFO hbmp;           //bmp头
       u8 res=0;
       u16 tx,ty;                                 //图像尺寸
       u16 *databuf;                       //数据缓存区地址
       u16 pixcnt;                          //像素计数器
       u16 bi4width;                 //水平像素字节数
       if(width==0||height==0)return PIC_WINDOW_ERR;               //区域错误
       if((x+width-1)>lcddev.width)return PIC_WINDOW_ERR;        //区域错误
       if((y+height-1)>lcddev.height)return PIC_WINDOW_ERR;      //区域错误
#if BMP_USE_MALLOC == 1     //使用malloc
       databuf=(u16*)mymalloc(SRAMIN,1024);  //开辟至少bi4width大小的字节的内存区域
//对240宽的屏,480个字节就够了.
       if(databuf==NULL)return PIC_MEM_ERR;              //内存申请失败.
       f_bmp=(FIL *)mymalloc(SRAMIN,sizeof(FIL)); //开辟FIL字节的内存区域
       if(f_bmp==NULL)                                           //内存申请失败.
       {
              myfree(SRAMIN,databuf);
              return PIC_MEM_ERR;
       }
#else
       databuf=(u16*)bmpreadbuf;
       f_bmp=&f_bfile;
#endif
       bmpheadsize=sizeof(hbmp);//得到bmp文件头的大小
       mymemset((u8*)&hbmp,0,sizeof(hbmp));//置零空申请到的内存.
       hbmp.bmiHeader.biSize=sizeof(BITMAPINFOHEADER);//信息头大小
       hbmp.bmiHeader.biWidth=width;       //bmp的宽度
       hbmp.bmiHeader.biHeight=height;      //bmp的高度
       hbmp.bmiHeader.biPlanes=1;                   //恒为1
       hbmp.bmiHeader.biBitCount=16;       //bmp为16位色bmp
       hbmp.bmiHeader.biCompression=BI_BITFIELDS;//每个象素的比特由指定的掩码决定。     hbmp.bmiHeader.biSizeImage=hbmp.bmiHeader.biHeight*hbmp.bmiHeader.biWidth*
hbmp.bmiHeader.biBitCount/8;//bmp数据区大小
       hbmp.bmfHeader.bfType=((u16)'M'<<8)+'B';//BM格式标志
       hbmp.bmfHeader.bfSize=bmpheadsize+hbmp.bmiHeader.biSizeImage;//整个bmp的大小
     hbmp.bmfHeader.bfOffBits=bmpheadsize;//到数据区的偏移
       hbmp.RGB_MASK[0]=0X00F800;                  //红色掩码
       hbmp.RGB_MASK[1]=0X0007E0;                  //绿色掩码
       hbmp.RGB_MASK[2]=0X00001F;                  //蓝色掩码
       if(mode==1)res=f_open(f_bmp,(const TCHAR*)filename,FA_READ|FA_WRITE);
//尝试打开之前的文件
      if(mode==0||res==0x04)res=f_open(f_bmp,(const TCHAR*)filename,FA_WRITE|
FA_CREATE_NEW);//模式0,或者尝试打开失败,则创建新文件
      if((hbmp.bmiHeader.biWidth*2)%4)//水平像素(字节)不为4的倍数
       {
              bi4width=((hbmp.bmiHeader.biWidth*2)/4+1)*4;
//实际要写入的宽度像素,必须为4的倍数.
       }else bi4width=hbmp.bmiHeader.biWidth*2;              //刚好为4的倍数
      if(res==FR_OK)//创建成功
       {
              res=f_write(f_bmp,(u8*)&hbmp,bmpheadsize,&bw);//写入BMP首部
              for(ty=y+height-1;hbmp.bmiHeader.biHeight;ty--)
              {
                     pixcnt=0;
                    for(tx=x;pixcnt!=(bi4width/2);)
                     {
if(pixcnt
//读取坐标点的值
                            else databuf[pixcnt]=0Xffff;//补充白色的像素.
                            pixcnt++; tx++;
                     }
                     hbmp.bmiHeader.biHeight--;
                     res=f_write(f_bmp,(u8*)databuf,bi4width,&bw);//写入数据
              }
              f_close(f_bmp);
       }
#if BMP_USE_MALLOC == 1     //使用malloc
       myfree(SRAMIN,databuf);
       myfree(SRAMIN,f_bmp);
#endif
       return res;
}
该函数实现了对LCD屏幕的任意指定区域进行截屏保存,用到的方法就是48.1节我们所介绍的方法,该函数实现了将LCD任意指定区域的内容,保存个为16位BMP格式,存放在指定位置(由filename决定)。注意,代码中的BMP_USE_MALLOC是在bmp.h定义的一个宏,用于设置是否使用malloc,本章我们选择使用malloc。
保存bmp.c,然后在bmp.h里面添加bmp_encode函数的申明,并保存bmp.h文件。
剩下的,我们就只需要修改主函数即可了,打开test.c,修改该文件代码如下: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32 j;
      u16 color;
       if(ov_sta==2)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OV7670_RCK=0;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1;
              for(j=0;j<76800;j++)
              {
                     OV7670_RCK=0;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1;
                     color<<=8;
                     OV7670_RCK=0;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1;
                     LCD->LCD_RAM=color;
              }
              EXTI->PR=1<<8;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ov_sta=0;                                   //开始下一次采集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文件名自增(避免覆盖)
//组合成:形如"0:PHOTO/PIC13141.bmp"的文件名
void camera_new_pathname(u8 *pname)
{
       u8 res;
       u16 index=0;
       while(index<0XFFFF)
       {
              sprintf((char*)pname,"0:PHOTO/PIC%05d.bmp",index);
              res=f_open(ftemp,(const TCHAR*)pname,FA_READ);//尝试打开这个文件
              if(res==FR_NO_FILE)break;              //该文件名不存在=正是我们需要的.
              index++;
       }
}
int main(void)
{
       u8 res;
       u8 *pname;                   //带路径的文件名
       u8 key;                         //键值
       u8 i;
       u8 sd_ok=1;                  //0,sd卡不正常;1,SD卡正常.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ED_Init();            //LED初始化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usmart初始化
      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0,fs[0]);         //挂载SD卡
      f_mount(1,fs[1]);         //挂载FLASH.
       piclib_init();                 //初始化画图
       POINT_COLOR=RED;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Font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50,240,66,WHITE);//清除显示
       }
      Show_Str(60,50,200,16,"战舰 STM32开发板",16,0);
       Show_Str(60,70,200,16,"照相机实验",16,0);
       Show_Str(60,90,200,16,"WK_UP:拍照",16,0);
       Show_Str(60,110,200,16,"正点原子@ALIENTEK",16,0);
       Show_Str(60,130,200,16,"2012年8月10日",16,0);
       res=f_mkdir("0:/PHOTO");          //创建PHOTO文件夹
       if(res!=FR_EXIST&&res!=FR_OK)    //发生了错误
       {
              Show_Str(60,150,240,16,"SD卡错误!",16,0); delay_ms(200);
              Show_Str(60,170,240,16,"拍照功能将不可用!",16,0);sd_ok=0;
       }else
              Show_Str(60,150,240,16,"SD卡正常!",16,0); delay_ms(200);
              Show_Str(60,170,240,16,"KEY_UP:拍照",16,0); sd_ok=1;
       }
      pname=mymalloc(SRAMIN,30);  //为带路径的文件名分配30个字节的内存
      while(pname==NULL)                 //内存分配出错
      {
              Show_Str(60,190,240,16,"内存分配失败!",16,0); delay_ms(200);
              LCD_Fill(60,190,240,146,WHITE); delay_ms(200);//清除显示
       }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Show_Str(60,190,240,16,"OV7670 错误!",16,0) ;delay_ms(200);
           LCD_Fill(60,190,239,206,WHITE); delay_ms(200);
      Show_Str(60,190,200,16,"OV7670 正常",16,0); delay_ms(1500);
       TIM6_Int_Init(10000,71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8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0,174,240,320);//设置窗口
      OV7670_CS=0;
      while(1)
       {
              key=KEY_Scan(0);//不支持连按
              if(key==KEY_UP)
              {
                     if(sd_ok)
                     {
                            LED1=0; //点亮DS1,提示正在拍照
                            camera_new_pathname(pname);//得到文件名
                            if(bmp_encode(pname,0,0,240,320,0))//拍照有误
                            {
                                   Show_Str(40,130,240,12,"写入文件错误!",12,0);
                            }else
                                   Show_Str(40,130,240,12,"拍照成功!",12,0);
                                   Show_Str(40,150,240,12,"保存为:",12,0);
                                  Show_Str(40+42,150,240,12,pname,12,0);
                                  BEEP=1; //蜂鸣器短叫,提示拍照完成
                                   delay_ms(100);
                           }
                     }else //提示SD卡错误
                     {
                            Show_Str(40,130,240,12,"SD卡错误!",12,0);
                           Show_Str(40,150,240,12,"拍照功能不可用!",12,0);
                    }
                   BEEP=0;//关闭蜂鸣器
                     LED1=1;//关闭DS1
                     delay_ms(1800);//等待1.8秒钟
              }else delay_ms(10);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i++;
              if(i==20) { i=0; LED0=!LED0;}//DS0闪烁.
       }
}
此部分代码,和第四十一章的代码有点类似,只是这里我们多了一个camera_new_pathname函数,用于获取新的bmp文件名字(不覆盖旧的)。在main函数里面,我们通过WK_UP按键控制拍照(调用bmp_encode函数实现),其他部分我们就不多介绍了,至此照相机实验代码编写完成。
最后,本实验可以通过USMART来测试BMP编码函数,将bmp_encode函数添加到USMART管理,即可通过串口自行控制拍照,方便测试。
48.4 下载验证
在代码编译成功之后,我们通过下载代码到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上,得到如图48.4.1所示界面:

图48.4.1 程序运行效果图
随后,进入监控界面。此时,我们可以按下WK_UP即可进行拍照。拍照得到的照片效果如图48.4.2所示:

图48.4.2 拍照样图
       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USMART调用bmp_encode函数,实现串口控制拍照,还可以拍成各种尺寸哦(不过必须小于240*320)!
《STM32开发指南》第四十八章

实验43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子老师,你好,看了你的教程,收获很大。不过我按照你的例子做照相机实验时,没有使用分配内存功能(因为我的板子没有外部RAM和FSMC功能),照的照片在电脑上显示的颜色不对,而且照完一张照片后,LCD就不能刷新了,而是黑屏了,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的程序和你的基本一样啊

网友:
我们的图片编解码都是用的内存管理实现,还有fatfs也是。
你不用的话,这些地方都得修改一下。

网友:
另外,内存管理,不一定要外部扩展ram,单独的stm32自己内存都够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实际测试了一下,并没有死机啊,我在主程序里不断用串口发送字符串,黑屏之后,仍然能够发送,这说明没有死机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原子老师,你的程序用到内存管理,里面有个宏定义#define BMP_USE_MALLOC        1,这说明是用到内存管理了,把这个宏定义定义成0 ,不就变成不用内存管理了吗,而且bmp_encode()这个函数里也有不用内存管理时的代码,请问还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照相机实验,sd卡已经插进去了,但是运行后,显示拍照功能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