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BCSCTL2的问题

楼主:
请问BCSCTL2|=SELM1和BCSCTL2|=SELM_2起到的效果一样吗?还有的是加下划线‘_’有什么意义?

网友:
可以看一下头文件,里面有定义

WPD

网友:
不确定是否一样,BCSCTL2|=SELM1的效果是将寄存器中的SELM1这一位置位了,其他位不变,BCSCTL2|=SELM_2则是将SELM1这一位置位了,其他位也不变;如果你对BCSCTL2的配置只有这一条语句,那么这两种写法的效果是一样的,BCSCTL1都被配置成了10000000B;至于下划线的作用则是因为SELM控制位是由SELM0和SELM1两位组成,SELM_0对应00,SELM_1对应01,以此类推,楼主可以去看一下头文件,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WP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很详细,再问一句那个头文件怎么看,我用的编程工具是IAR,MSP430型号是G2553?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再问一句那个头文件怎么看,我用的编程工具是IAR,MSP430型号是G2553

网友:
如上图所示,将工程展开,就可以看你在新建工程的时候所选器件的头文件,双击打开就行了;
还有也可以在代码中,对”msp430xxxx.h”的头文件右键单击,选择“open msp430xxxx.h"就行了